这个变压器交流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6-04-23):
,如图,这个变压器两端输出的是交流电220V,还是交流电440V啊,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白痴的问题,但是我是真的有些懵了,我感觉是交流电440V,因为我把它假想成我们的市电220V也是由一个大电感提供,上面是火线220V,下头是零线0V,两者相减,就是220V的交流电,所以我感觉上图这个变压器两端输出的也是两者的电压差,也就是交流电440V,我这么理解对吗。我是小白,真的小白,一年前的时候我连地线是什么都不知道,刚接触维修一年,你们别笑话我,求大神不吝赐教,求告知

网友A:
变压器,要有输入才有输出,所以你要说明输入端是那两根,输出端是那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有输入才有输出,所以你要说明输入端是那两根,输出端是那两个

当然是输出端的两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输出端的两根

我只是不明白该怎么称呼,电感上下两端分别是正负220V,那么这算是交流220V还是交流440V?

网友C:
输出好像是直流电压

网友:
交流是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好像是直流电压

交流不了呀,看你有点稀里糊涂

网友:
全电路看看再说。一般直流是不能变压的。

网友B: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准确,还有人说上全图看看,我只是做个假设,跟全图没全图没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把,假如我上传的这张图是高压板给灯管供电的次级电路,次级电路上端是+220,下端是-220V,那么这个次级电路输出的是440V交流电,还是220V交流电啊,我是这点不太明白,可能有些人一看就懂,可我因为刚接触这行业,所以有些很简单的还不太明白

网友:
看标示是直流电,交流电不是这个符号,你这图不全,不能分析。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图是某时刻的瞬态图吗?如果是,那么就图中的情况,从上往下,接1和2是220V,接2和3也是220V,如果接1和3就会是44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图是某时刻的瞬态图吗?如果是,那么就图中的情况,从上往下,接1和2是220V,接2和3也是220V,如 ...

太感谢了,这么多人,就你懂我。。

网友:
不能那么接的  没输出的 +220加-220不是0吗

网友:
这是正负数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输入端就是两个220接入220V市电零火线,如果作为后级输出要具体看了,有可能440,有可能不通,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如果标的是220L  220N就够明了的了

网友:
你这个是自藕变压器嘛

网友:
异地为中心测,两段电压相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准确,还有人说上全图看看,我只是做个假设,跟全图没全图没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把,假如 ...

变压器输出也是交流的,只有经过整流电路后才是直流,你电路中标示的不对。看电路应该是输出两组对称的220v

网友: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说的不够准确,还有人说上全图看看,我只是做个假设,跟全图没全图没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把,假如 ...

如象你假设的那样,+220减去-220V当然是440V了。这里注意的是两点的“电位差”!你这个是中间GND,如果最下端是GND,那就从下往上分别为220V与440V了。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是用于哪里的?我猜是用于电子管功放机上面的!

网友:
我赞同1楼的回复。

网友:
变压器不是输出交流的吗?怎么会有正负之分,奇怪了

网友:
看啦半天才看明白,原来这个变压器是楼主脑子里的,现实中是不会存在的。估计上初中的物理老师是看大门的,交流电是没有正负的,直流电是不会从变压器出现的,完全就是个伪命题。

网友:
可以看作是个升压器,如果+220V和GND接入交流电,那么外接+220V和-220V两线,就是440V,如果交流接入+220V和-220V两线,那么外接+220V和GND或-220V和 GND两线,电压就是110V,小时候,家里电压不足,我就自己制作自耦升压器,玩过,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