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慢怎么办?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楼主(2016-04-23):
网速慢怎么办?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现在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网速成了一个比较让人在意的话题。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家的电脑网速越来越慢了,电脑网速慢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以及一些小技巧,以供大家参考。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1

  一、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步骤:

  1、点击桌面左下角开始,打开运行对话框,或者win+R快捷键,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gpedit.msc。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2

  2、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中,点击屏幕左侧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络→QoS数据包计划程序 ,在屏幕右侧会出现“QoS数据包计划程序”策略,点击子项目的“限制可保留带宽”。如图: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3

  3、在弹出的“限制可保留带宽”对话框中,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三个选择(未配置、已启用、已禁用), 选择“已启用”,接着再将带宽限制 (%)设置为0%,然后确定退出。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4

  4、再点击开始→运行→cmd,点击确定,然后输入:ipconfig/all查看自己电脑的IP地址和DNS地址。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把出现的数据用笔抄下来。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5

  5、然后打开网络连接→本地连接,查看属性,在本地连接属性窗口中,点击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再点属性,把自动获得IP地址改成使用下面的IP地址,而下面ip地址就是刚刚抄下来的数据了,设置完成后点确定。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6

  6、在桌面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双击后在弹出的窗口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在属性中选择“链接速度和双工模式”,把值改为:100Mbps/全双工,然后确定。如图:

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 图7

  通过以上设置后,你会发现电脑网速提高了很多。

  二、提高电脑网速的小技巧:

  1.去掉无关的选项

  在Windows XP中,双击“控制面板”→“文件夹选项”→单击“查看”→然后将鼠标指针滚动至窗口的最下方→“自动搜索网络文件夹和打印机”项→去掉默认是选中的勾选。

  这样,当我们打印时,Windows XP不会自作主张去寻找局域网上的打印机并安装驱动程序。同时,将此项去掉后,当通过“网上邻居”来访问局域网电脑时,它不会自动查找其上的共享文件夹,这样才会提升一些速度。

  2.将网卡调至全速

  按下Win+Pause/Break键→单击“硬件”→再单击“设备管理器”→双击“网络适合器”下相应网卡→单击“高级”→选中连接速度/双工模式→选择100 Full Mode,这样可以让网卡调至全速。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无线网络,则将其调至最高速即可。

  3.去掉无关的协议

  打开“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在打开窗口中将不需要的协议去掉。如果你使用Windows 98,则“TCP/IP -拨号适配器”、“Microsoft友好登录”、“Microsoft虚拟专用网络适配器”、“IPX/SPX兼容协议”等都可以去掉,因为这些组件平时不怎么用到,如果选中它们的话,反而会影响工作站正常上网和浏览。

  4.设置空密码登录

  如果电脑上没有保存敏感数据,只是放一些公共的资源,那可以设置空密码登录。这样用户就不需要提供密码就能够直接进入,可以省却告诉别人密码的时间,也更加方便。

  按下Win+R→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找到“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再双击右侧窗口中的“帐户: 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将其设置为“已禁用”。

  接下来,在此机器上打开“资源管理器”→再选择“工具”→“文件夹选项”→单击“查看”→然后取消“去除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的勾选。

  5.取消防火墙

  如果你启用了Windows XP中防火墙,且共享了驱动器,那有可能别人无法在“网络邻居”中浏览共享驱动器,这时可以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再单击“高级”标签,单击“配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中选中“关闭(不推荐)”项即可。因为我们的局域网电脑本身就接在路由器上,可以考虑在上面设置防火墙。这样局域网内的机器不会受到外界的攻击,但是局域网内的机器访问也会快一些。

  6.快速备份/更新数据

  如果你经常需要将数据备份到局域网内的某文件服务器上,是不是再在本地硬盘上选中文件,然后切换到文件服务器上粘贴?这样就太麻烦了。事实上,我们只要知道文件服务器的名字(如file_bck),并知道其用户名(如user)和密码(如123456),则可以现在我们只要运行一个批处理文件就可以了,此批处理文件内容如下:

set source=d:work
set dest=file_bckbackup
net use file_bckIPC$ "1234" /user:"user"
xcopy %source% %dest% /e /v /r /y /z

  将其保存为batchcopy.bat,以后只要双击此bat文件将会将d:work所有文件备份到file_bckbackup下。

  7.考虑快捷方式访问共享文件夹

  如果经常要访问某个用户的共享文件夹,如homepcwritingsoft,那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homepcwritingsoft,然后用鼠标拖动地址栏中的文件夹图标到桌面上,等光标变为链接状时松开。以后,要访问此文件夹,只要直接双击桌面的快捷方式即可,无需从“网上邻居”中逐层进入。

  8.直接键入电脑名称

  在“资源管理器”的地址栏中直接输入想要连接到的共享文件夹所在的计算机或者该共享文件夹的网络路径可以快速访问。如输入comp(其中comp就是计算机名称),就进入名称为comp的这台计算机,可以查看它的共享文件夹或文件。输入compshare,则会进入comp计算机的share共享文件夹中。

  9.直接IP访问

  如果将某个共享电脑的网卡IP固定下来,则可以在“运行”窗口中直接输入电脑IP来访问此电脑,无需从“网上邻居”一层一层地打开。

  10.动态/静态IP两相宜

  如果在公司使用DHCP,而在家使用固定IP,那重复地修改网卡IP地址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事情。如果安装Windows XP,则可以让网卡同时拥有动态/静态IP:“控制面板”→双击“网络连接”图标→再右击相应的网卡,如“无线网络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TCP/IP)”项→单击“属性”→在打开的窗口中选中“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项→再单击“备用配置”→在打开窗口中选中“用户配置”→输入固定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首选DNS服务器地址,如192.168.0.188、255.255.255.0、192.168.0.。这样,当我们的电脑发现有DHCP存在,就会从DHCP服务器上获得IP地址。否则就会使用我们设置的固定IP、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首选DNS服务器地址等,如上为192.168.0.188等,非常方便。

  11.取消缓存设置

  在电脑上右击某文件夹→选择“共享和安全”→单击“缓存”→在打开的窗口取消“允许在这个共享文件夹中缓存文件”项。这样当我们的共享文件夹下的文件非常多时,别人访问此共享文件夹加速会明显。如果不这样设置,可能很长时间无法打开此文件夹下的文件,而且有可能会让系统死机。

  12.将无线AP/路由器放在屋子的中间

  无线AP/路由器是无线网的中心,因此一定要把它放屋子的中间,这样保证家里的所有网卡能够更好地连接上它。有不少人将无线AP/路由器放置在门口到客厅,这样做无线信号会损失很多,自然网速提不上去。

  13.无线/有线混用

  现在购买的无线AP/路由器上一般都会有4个有线网线的接口,把数据访问量大的机器通过有线网卡和网线将它接在无线AP/路由器的有线接口上,同时将有线网的IP地址记住。这样,在别的房间里在用无线网卡的机器上按下Win+R,输入有线网卡的IP地址来访问电脑时速度将会快出很多!无线网卡与有线网卡之间传输起来速率非常慢!

  以上是提高电脑网速的方法以及一些技巧的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妨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或建议,不妨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网友:
可以提速  以前看到过  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
我的速度是通信公司限速了 怎么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