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G41 AM 1.0 奇异现象

楼主(2016-04-23):
5V 转3V 芯片没装          通电自动触发    而且3V脚位竟然有电压还一直在跳变      待机电压都不正常还触发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U19被你拆掉了?拆掉了 你可以拉过去 或者换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19被你拆掉了?拆掉了 你可以拉过去 或者换个

U19被拆掉的话,这里3,3V是不会产生的,跳变推测是EC40和MC41滤波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U19被拆掉的话,这里3,3V是不会产生的,跳变推测是EC40和MC41滤波电容不良引起。

自动触发一般是IO或绿线电压啦低引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触发一般是IO或绿线电压啦低引起多。

网友:
不知道下面这个电路截图是不是你这个板子的,如果是你查下P_3VSB与RSMVCC3两处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过来。关于通电自动触发的话,你拆待机电压转换芯片是没用,还得查绿线的去处,就算你把板子上的芯片全拆完了,只要绿线的线路有问题上电还是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品牌机自动触发这个你不用纠结 按不跑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