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有电压无电流,求指点

楼主(2016-04-23):
因为是笔记本电源所以电容不多,在下把所有电容都取下测试过容量都正常
求大哥们指点下这类情况主要更换那些部件

网友:
是啥故障呀,你就更换电容,,,,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坏了,如果是看看有没有鼓包或者向下凹的电容

网友A:
给你几点建议
1.首先看看保险丝有没有坏如果坏了需要换很多件
2.测量一下开关管
3.测量一下后级的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有时候需要拆下来测,测完才是电容
4.如果开关管坏了那就至少需要更换 开关管 主控芯片  S极的电阻  光偶 一般是PC817

网友:
不会就是线断了吧,碰到好多都是线断了有电压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几点建议
1.首先看看保险丝有没有坏如果坏了需要换很多件
2.测量一下开关管

这里是重点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哦。、

网友:
有电压无电流,,电压没有加上,,,电压输入端要好好查

网友:
你直接说带不起负载就好了,再说笔记本电源没什么维修价值吧

网友B:
楼主的有电压是指有电压输出吗,接上负载后还有吗?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有电压是指有电压输出吗,接上负载后还有吗?

电压用表测不管什么时候都是20伏  不论多久,但是接上笔记本后无法进行充电还有开机

网友:
有好多电容要换比较可靠。

网友:
你什么机器用的电源?   许多适配器是有检测功能的 如果没有检测到是原装适配器是不会给你开机充电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插头接触不良啊?

网友:
测电压要加上负载测才准确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过这个故障,看不出电容鼓包。直接换掉电源就行

网友:
网上有大量二手原装剪线电源,很便宜,修不好,就买那种剪线电源更换。

网友:
大电容容量不够 电压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