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不兼容引起的反复自动重启掉电

楼主(2016-04-23):
今天收到一台技嘉G31的主板,通电开机后风扇转5秒后掉电,然后自动上电,5秒后又掉电,反复如此。把内存条拔了后风扇一直转,没出现掉电现象,直接换一个好的内存条装上,发现又反复掉电,确定内存条是好的,主板各线路都正常。于是把店里的内存条全拿过来挨个试,再试到第四个的时候发现不掉电了,开机显示正常,有些主板挑内存条。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LZ 还是挺有耐心的。 一般都是试2根  最多三根。。。。试到第四根,完全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还是挺有耐心的。 一般都是试2根  最多三根。。。。试到第四根,完全不会了。。。

哈哈,因为以前师傅说过内存不兼容会引起反复掉电,这次遇到的现象很像,所以这次就试了试,没想到就搞好了

网友:
内存SM总线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插上内存反复重启,不插不掉电,BISO有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有时内存无缘故蓝屏,用内存测试软件检查没有问题,这种故障也是有的,一般是换内存条,同时用1根内存判断测试

网友B:
说简单一点就是  复位重启吗?可是重启你怎么一下子确定是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简单一点就是  复位重启吗?可是重启你怎么一下子确定是内存..................

因为把内存条拔了以后就不复位重启了,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把内存条拔了以后就不复位重启了,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内存条

有没有短路或者其他电压有没有正常,你看都不看就想到内存  果然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简单一点就是  复位重启吗?可是重启你怎么一下子确定是内存..................

已经确定主板各线路都正常了

网友D:
以前遇到挑内存的 后来把内存插槽背面的针脚那烙铁过一遍锡以后就不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挑内存的 后来把内存插槽背面的针脚那烙铁过一遍锡以后就不挑了

以后也那样试试,说不定能省很多事

网友E:
我修过很多技嘉板都是跳内存,有些是蓝屏,有些是不断重启,换正品的内存也一样出现,好像需要一些特定内存一样。后面只能够一条条内存试好,一起装机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很多技嘉板都是跳内存,有些是蓝屏,有些是不断重启,换正品的内存也一样出现,好像需要一些特定内存 ...

技嘉板比较坑人,没办法,上面有个朋友说把内存插槽背面的针脚那烙铁过一遍锡以后就不挑了,不知道行不行,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7-08-14):
这种情况很少吧,楼主耐心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