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T23R01 液晶启动难的问题

楼主(2016-04-23):
此机如果把电源适配器拔掉后,得停一分多种才能启动机器,也就是插上电源后,面板红色指示灯正常,按POW按键不能启动,过一分钟后,再按此键,就能转为绿色正常启动啦。换适配器后无效果,拆机也没有发现鼓的电容,电压正常,把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掉后还是不能解决,特此求助!

网友:
查驱动板吧,启动困难、、、

网友:
启动电路在控制部分。要有的放矢。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查一下电源板PFC芯片启动电容,将其重新更换,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一下电源板PDF芯片启动电容,将其重新更换,就好啦

应是PFC吧.....?

网友:
对,是PFC电路

网友:
用适配器的小机器没有PFC电路吧

网友:
你先排除一下  是不是高压  然后再看看灯管  不行的话 应该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这液晶我也刚碰到一台, 无法修复了,有时可以用,用时启动不了。

网友:
启动困难应该是驱动板吧

网友(2016-05-25):
我这有一台现在有指示灯亮,不显示

网友:
这个要用摇控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