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0dp,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6-04-23):
机器到手,先检查是不是系统还是驱动,更换系统还是,不行,接下锁定独显问题,独显拿下,只用集显正常,更换显卡后,进系统无感叹号,并且发现现在的AMD A6拿掉独显后自动切换集显,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说的"不独显拿下"是只用BGA把独显芯片拆掉的意思吗?

网友:
现在你才知道

网友:
不装显卡也能亮机吗?

网友:
你看看 BIOS 设置问题 吗   看看独立打开没

网友:
我也修过HP电脑 独立又问题驱动不上把独立换 了就好了

网友:
修AMD新机这种a6还是第一台,都是搞intel,AMD机你搞多肯定知道

网友:
是双显卡的吗

网友:
CPU集成的显卡与独显形成交火,去掉独显是可以的,这要看厂家如何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