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维修常用检修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6-04-23):
功放机维修常用检修方法有哪些?

  功放机在我们生活中的用途非常的广泛,人们对功放机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功放机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一些小故障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掌握一些功放机维修方面的知识,在功放机出现故障时就不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下面小编就大家介绍一些功放机维修常用的方法,让大家对功放机维修有更多的了解

功放机维修 图1

  在功放机维修中,当功放机出现问题时,通常是根据故障现象,先分析故障的原因,确定出故障的大概部位,再采取合适的检修方法,逐步缩小检查故障的范围,最后找出故障点并排除故障。

  常用的检修方法有直观检查法、万用表测量法、信号干扰法、短路/断路法、加热/冷却法、代换法等几种。

  功放机维修——直观检查法

  直观检查法是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通过眼看、耳听、鼻闻、手摸等手段,对故障机进行大体的检查,以发现产生故障的部位和原因。这种方法在功放机维修中对处理一些简单而明显的故障十分有效。

功放机维修 图2

  用直观检查法检修时,可先查看外部旋钮、开关及各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机内电路中有无明显烧毁、变色、断裂和接触不良的元件与线路。若未见异常,可通电试机。若发现机内有冒烟、跳火,或闻到元器件烧焦的糊味、听到异常的响声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并检查其原因所在,以免扩大故障。

  在检修电子管放大器时,通过观察电子管灯丝是否发亮,可判断灯丝或其供电是否正常。另外,断电后手摸可疑元件,根据该元件是否发烫可判断它是否损坏。

  功放机维修——万用表测量法

  检修时,在确定了故障发生的大致部位后,可用万用表对故障电路与元器件进行电压、电流或电阻值的测量,再通过与正常工作时的数值相比较,从而判断出故障所在。
  其中,电压测量法用来检查电源各输入输出电压及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等元器件的工作电压,根据电压的有无及高低变化,来判断故障是在被测元件本身,还是在其外围元件或供电电路。

  电阻测量法用来测量各种电子元件的直流电阻值,看其有无开路、短路或性能变差,还可测量某一线路是否断路。

  电流测量法用来测量某—部分电路或电子元件的电流值,推断该电路或元件本身有无故障。通常是把万用表置于适当电流挡,将两表笔串接在电路中,根据表针指示或数字显示值读出电流的大小,也可用电压法测某电阻两端的电压降,然后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通过该电阻的电流。

功放机维修 图3

  功放机维修——信号干扰法

  信号干扰法主要用于音频模拟电路的检修。将人体感应信号、直流断续信号或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从放大器某级电路的输入端加入,根据扬声器发声的强弱来判断故障发生的大致部位。

  信号干扰法适用于查找各单元(或各级)电路直流工作状态正常但无声或声小的故障,一般是从后级逐级向前检查。应该注意的是:在检修后级功率放大器(尤其是分立元件放大器)时,应将音量电位器关小,然后在音量电位器前加入干扰信号。若用信号干扰法检查音量电位器以后的放大电路,应将扬声器换成合适的假负载,然后用直流断续信号(如利用万用表的R×1挡,将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触各信号输入端)去检查。最好不要用人体感应信号,以免损坏功率管或扬声器。用人体感应法检查电子管放大器时,应串入适当电容器,注意安全,以免触电。

  功放机维修——短路/断路法

  短路检查法是将某元件、某电路直接短路或用电容短接,以快速判断故障部位。如将静噪控制管的基极对地短路,看静噪电路是否误动作;将卡拉OK或音响效果处理电路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短接,以判断此电路有无故障;用一只电容将某一级放大电路的输入端与地(或输出端)之间短路,可以判断出自激啸叫、交流声等故障是发生在本级电路,还是前级电路。

  开路检查法在功放机维修中检查电源电路时尤为实用,如测量出某直流输出电压偏低时,可将其负载电路断开,若电压恢复正常,说明负载电路中存在短路故障。在怀疑某旁路、退耦电容漏电或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而造成某点电压偏低时,可将可疑元件的引脚与电路断开,看该点电压是否恢复正常。
功放机维修 图4

  功放机维修——加热/冷却法

  有的机器在热机后(即工作一段时间)才出现故障,检修时可用电烙铁或电吹风等热源对可疑元件加温,使故障很快出现。在故障出现后,再用酒精棉球对可疑元件降温,若故障又消失,即可判断是该元件热稳定性不良。

  功放机维修——代换法

  代换法是用正常的元器件或电路板替换可疑的元器件或电路板,以快速判断故障部位和元件。对于型号不同但性能参数相同的元器件,也可以互换使用。

  以上是功放机维修中常用的六种检修方法的介绍,当功放机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以上方法进行故障排查检修,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只有套路没有重点,或,多来些实例也可以

网友:
发这种帖子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入门级别的,有没有时序一样的呢?第一步先测哪里,第二步测哪里?求解

网友:
功放这东西,看是简单,修起来也是要本事滴!修的多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入门级别的,有没有时序一样的呢?第一步先测哪里,第二步测哪里?求解

第一步不开机 查供电  功放板 正负电压供电  调音板正负电压供电 显示面板供电 等等一系列供电
第二步 开机无声 首先判断是功放板问题 还是调音板问题 还有控制面板通道选择问题  简单的方法  直接找到 功放板 输入端  用镊子干扰输入端 看是否输出 杂音  有杂音 就往前走 判断 调音板 和控制面板  无声音就修功放板
第三步  有声 失真 同第二步  直接加一个测试信号到功放板输入端 确定失真在功放板 还是在 调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不开机 查供电  功放板 正负电压供电  调音板正负电压供电 显示面板供电 等等一系列供电
第二步  ...

嗯嗯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