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指纹解锁不灵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3):
第一步:去淘宝买一个指纹按键,就是那种高仿的都,只可以用按键不可以用指纹的那种。大概20块钱,

第二步:找个会拆机的师傅,或者自己会拆,只要会拆机,就能修好按键,

第三步:拆下来的指纹把背面的弹片取下来,弹片是用胶带粘住的,弹力片地下是一个八卦形的接触点,那个胶带刚好跟那个八卦形塑料一样大,用刀或者针可以弄开。

第四步:把买来的假指纹的弹片也拆下来,然后装到原装指纹上,如有指纹不灵敏的可以用酒精擦一下。

第五步:装机 ok

网友:
就是说把原来的指纹部分移植到买来的配件上吗

网友:
就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
额,,你的是弹片脏了而已?

网友:
这样真的能行

网友:
记得有段时间,刷机会报ID错误的

网友:
用酒精先擦擦再买也不晚

网友:
太牛了,这杠杠滴啊。

网友:
好的,收取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