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开机灰屏。

楼主(2016-04-23):
哥们儿这台机器故障时这样的:接屏灰屏,外接没有反应。内外屏一起接内屏显示外屏没反应。屏接口如图:DCBATOUT_LCD正常。BLON_OUT_C正常。LCDVDD正常。DBC_EN_C不知道是开启什么的,是0v。LCD_BRIGHTNESS只有1.8v。LVDS_DDC_CLK和LVDS_DDC_DATA正常且有波形。这几组阻值正常但是没有电压。只有在同时接外接的时候才有1.2v电压。VGA外接接口如图: PIN9=5v正常。PIN12和PIN15=3.3v正常切有波形。PIN123阻值80左右无电压,PIN14和PIN15无电压。PIN5应该是VGA接入信号,当为低时表示有外界信号接入,但是现在是一直为高,刷了几个BIOS没有用,怀疑是南桥又不确定,现在没招了,只好来求助了。,

网友A:
你这怎么查的?内屏灰屏查屏线接口,跑VGA接口去做什么?
排除上部,加热显卡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查的?内屏灰屏查屏线接口,跑VGA接口去做什么?
排除上部,加热显卡看效果

VGA和屏同时上。机器就正常显示了。显卡用风枪加热无果

网友B:
查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VCC CLK  DTA EN

网友:
我之前碰到个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VCC CLK  DTA EN

正常,查过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C:
内外屏要同时接上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外屏要同时接上才可以?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查显卡 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