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开机灰屏。

楼主(2016-04-23):
哥们儿这台机器故障时这样的:接屏灰屏,外接没有反应。内外屏一起接内屏显示外屏没反应。屏接口如图:DCBATOUT_LCD正常。BLON_OUT_C正常。LCDVDD正常。DBC_EN_C不知道是开启什么的,是0v。LCD_BRIGHTNESS只有1.8v。LVDS_DDC_CLK和LVDS_DDC_DATA正常且有波形。这几组阻值正常但是没有电压。只有在同时接外接的时候才有1.2v电压。VGA外接接口如图:PIN9=5v正常。PIN12和PIN15=3.3v正常切有波形。PIN123阻值80左右无电压,PIN14和PIN15无电压。PIN5应该是VGA接入信号,当为低时表示有外界信号接入,但是现在是一直为高,刷了几个BIOS没有用,怀疑是南桥又不确定,现在没招了,只好来求助了。,

补充内容 (2016-4-25 18:23):
换南桥修复了

网友:
去查下桥周边的电压,特别是小电感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