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搞二修y460c不认硬盘

楼主(2016-04-23):
今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联想Y460C进水二修机,故障:不认硬盘、光驱  。拿到板子先观察是否有明显的腐蚀现象(由于被上家搞过了,表面没什么异常),先看SATA相关电路, 4个耦合电容打数据都正常(上家已经把4个耦合电容换过了),SATA_RX0-和SATA_RX0+通到南桥的AH5和AH6脚,找到背部的点了,打阻值也正常 ,然后查时钟芯片,发现第13脚和14脚阻值不正常。仔细排查发现过孔有断线 CLK_BUF_DREFSSCLK信号和CLK_BUF_DREFSSCLK#信号跑到南桥背部AH12、AH13的点, 把板子皮刮了刮,数据可能是一组,测量阻值522 740 ,把时钟芯片拆掉测量阻值741 740 ,于是脑海中产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从AH12上飞线到时钟芯片第14脚。装上时钟芯片信号恢复正常,简装机器测试欧克。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管理把最后一张图去掉,弄错了 ,那个是别的机器有密码截图

网友:
楼主看的很仔细呀,二修的机器确实不好搞,不过建议楼主把字体更改一下

网友:
补发u24,忘了

网友:
发这么多不容易,给楼主一个赞   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