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板号:11289-1 开机报警6声

楼主(2016-04-23):
dell 14z   板号:11289-1   开机报警6声     可以进系统,可以玩游戏,就是一直报警6声    裸板测只要上喇叭也报警6声     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我有一台现在. 跟你一样型号是3542   一直6声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现在. 跟你一样型号是3542   一直6声报警

修好了,是显卡问题

网友C:
DELL的机器屏线未接和显卡有问题都会6声

网友D(2016-06-06):
我也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加焊了没好 估计只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是显卡问题

你是修的还是换的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修的还是换的显卡?

重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直
。。。。。。。。。。。。

显卡不认, 我也重置试试吧 加焊了没好使  这个就是没认到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器屏线未接和显卡有问题都会6声

屏线是8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加焊了没好 估计只能换了。

我的是修显卡好的

网友:
DeLL和Hp的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