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红包求助! 苹果5S电感f161在哪?

楼主(2016-04-23):
我发生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936587&page=1  这个帖子一样的问题
是在换电池的过程弄掉了电感f161,请问各位大牛或者有经验的朋友,电感f161在哪

如给出正确回答,必有重谢

网友:
找点位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不大懂,第一次接触,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吗?

网友:
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A:
我找到了但是怎样短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但是怎样短接呢

电感嘛  直接短接就好了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嘛  直接短接就好了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怎么结合实际找到具体位置呢?

网友C:
位置团打开,右击查找,输入电感编号,回车就可以看见位子了,对比主板找就能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置团打开,右击查找,输入电感编号,回车就可以看见位子了,对比主板找就能看见!

那请问有什么标示的可以定位的嘛,主板和点位图差别有点大,还有,我只将屏幕分离,还需要继续拆?

网友:
用点位图 非常好找

网友D:
你都有上面哪个图还愁找不到东西啊!短接可以用漆包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都有上面哪个图还愁找不到东西啊!短接可以用漆包线

我不会看点位图来定位实际的位置

网友:
楼上说得很详细,找点位,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看点位图来定位实际的位置

你先找个彩图,可以先定位大元件,再根据小元件与大元件的位置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看点位图来定位实际的位置

等下我发个一5S的彩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看点位图来定位实际的位置

有了这个你总该能找到了吧

网友:
FL61位置

位置标出来了

网友:
我的还在但和那位一样反色四周变黑,是fl61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