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4-23):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在电脑的应用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电脑黑屏的情况,有的原因可能是电源线没有接好,还有的可能是信号线路没有接通等等各种原因。而对于安防监控来说,系统黑屏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安防系统的复杂性,所以监控系统的故障排除要比电脑繁琐一些。监控系统黑屏的故障相信很多用户都曾遇到过,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监控系统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图1

  监控系统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主机的检查

  对于监控系统的检查,首先来检查一下监控主机的连接情况。

  监控失效的原因大多都是电源或者是信号的线路故障造成的。因此,我们在检查时应该首先检查线路的连通情况,比如说,切换主机到监视器的同轴电缆是否发生了虚接或者明显的断裂;电脑切换主机相应的输出端口是否没有插好或者发生故障;多功能的监视器是否没有选择正确的浏览格式等等。虽然简单,却都有可能是造成监视器没有任何信号的罪魁祸首。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录像机、摄像机的排查

  1、录像机的排查

  首先来了解录像机的检查流程,对于一台录像机来说,可能造成图像没有显示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相应的屏幕保护或者电源的管理设置不当等。在有的时候,显卡的兼容性弱也容易造成设备的无法正常显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通过directdraw进行测试,如果测试难以通过,则需要提升dvr设备的显卡能力。而如果显卡的性能可以满足需求的话,可以继续检查PCI接口的接触状况,比如槽位是否正常,或者板卡是否损坏等等。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图2

  2、摄像机的排查

  也许在不少的用户朋友看来,显示设备的黑屏或者无法显示,往往多是由于设备的操作失误或者一些管理设备的故障造成的,其实前端的监控摄像机也有可能会造成监控系统黑屏。

  对于摄像机终端设备的检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是电源方面。包括要检查我们的电源线是否完好,接口是否有松动,或者线路中途是否有明显的弯折等。而如果上述的这些位置都没有明显的缺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电流或者电压是否符合摄像机的应用需求,比如说通过电路表,或者直接关注插座上的电量标准,来观察电源的提供是否匹配等。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传输线路引起的显示故障

  如果通过以上检查,发现故障依然存在的话,我们再来检查镜头的光圈,比如说光圈的开启是否正常;如果是自动光圈,观察视频或者驱动与摄像机是否对应。

  在使用中,也有一些故障的出现是由于镜头控制线的混乱,而这些地方也都需要我们借助摄像机进行详尽细致的观察与排除,当然,要在确保摄像机正常无误的前提下。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图3

  当检查了前端、中端和后端的三个方面之后,如果监控设备依然无法正常工作的话,就要检查传输线路。对于传输线路来说,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它的环节非常少,因此不用有着太多太细致的过程,而说到复杂,是因为由于传输线路的娇气,因此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损坏的地方。

监控系统黑屏怎么办 图4

  对于线路环节的检查,首先应该检查线路传输过程中,电缆、光缆、以及光端机的接口是否无误,此外,电压的强度也是重点排查对象之一。

  在检查中,如果光发射端机的输出载波没有视频输入信号。可以把视频信号从光发射机上断开,用视频同轴电缆直接将视频信号输入监视器,若有图像,则说明光发射端机有问题,更換即可;而如果光发射设备和监视器等都没有问题的话,则可试着更换光接收端机来定位故障,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监视器的问题了。

  通过以上对监控系统的黑屏故障检查过程的介绍,再遇到时这样的问题时,大家都知道黑屏怎么办了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主机死机也会出现此现象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