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奇葩问题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6-04-23):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华硕笔记本 ,开关机都很慢,过系统图标会灰屏好长一段时间,换了系统硬盘都不行,于是拆机后测试了下发现好了  正常了,怀疑难道有什么外接的出了问题,于是就发现了小小的储存卡,影响竟然真么大

网友:
还有这样的同行?

网友:
呵呵。。。看过几个读卡器槽  硬币的例子

网友:
修到过这个卡坏了开机不显的。

网友:
主要看设置启动顺序吧

网友A:
呵呵。。其实根本不是同行。。也就是一群搞销售的。。。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后面也是发现SSD 卡 的问题 不是华硕,好你是东芝的,

网友:
有些读卡器是很恶心的。上次发现一台宏碁的    拿起踩了几脚

网友:
有些主板会检测的  就是我们光驱里面有碟子开机也会变慢很多呀、

网友:
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想到

网友:
遇到一华硕的,卡去掉亮机,但没系统

网友:
标题 比内容奇葩多了

网友:
这个闪存是不是坏了引起的,还是启动是否是硬盘启动的?

网友:
是在插槽接口处吗?这个卡托里面有东西吗?

网友:
我之前自用的E40也是,如果插着u盘或者sd卡,开机奇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根本不是同行。。也就是一群搞销售的。。。

别看不起销售啊。我有个朋友是电脑销售的。嘴巴子厉害,挣得比我多很多。轻松动动嘴巴三五八百就到手

网友:
一个 SD卡也能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和 外 设是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外设有时候会引起这故障,遇见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