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70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6-04-23):
  正如标题所说的,操蛋的联想B470,大家肯定都知道,CPU供电短路,乌龟壳子烧,一烧烧一片,机器一开始是待机偏高0.2,一看到这个机器就头疼,拆机发现CPU一路供电的上管糊了,拆掉换上后,测并没有短路的,通电,啪啪啪,大电流,又烧了一片,330电容挂了,又换还是短路。。。。。。。。。前后换了CPU供电芯片PU4201,上下管开启芯片,乌龟壳,一堆电容,终于不短路了,现在是放上CPU 触发0.35,不出CPU供电,掉电后待机偏高0.17,然后再上电,3.5V就被拉低,不放CPU正常,电流就到0.2,待机也正常,待机芯片也换了,现在不知道动那里了,一点思路没有了,主要是一动就短路,感觉我大脑也短路了,求求各位大神帮帮忙给点思路,越是不好修的机器越是来,目前手里有三台这样的机器,都是一堆乌龟壳,真忍不住爆粗口,,,,,求求各位大师帮忙给出点思路,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6-4-24 10:35):
现在机器CPU供电出来了,电流到0.8,不出集显供电,一搬是出集显差不多就亮机了,其他的电压都有,还要再测测啦

补充内容 (2016-5-6 14:01):
机器客户已经不修了,已经取走,在这里感谢各位坛友们给出谋划策

网友A:
你还是放生吧,CPU也坏了

网友:
管子这样接 不如这接 焊小八角MOS 管

网友:
有换CPU 试吗

网友B:
这样的机多半CPU也会坏了,换了试一下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上下MOS管坏,供电芯片坏,CPU坏,全部换完后正常开机。

网友D:
乌龟壳一坏,容易把U也连带着搞坏,楼主有替换U吗?有的话可以尝试把烧糊的地方挖开看看,是否连到其他线路,否则,就算主板OK了,没U,咋办???

网友E:
上管坏了的话,八角的小芯片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放生吧,CPU也坏了

cpu换了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乌龟壳一坏,容易把U也连带着搞坏

主要是现在已经投进去好几十了,还是修好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坏了的话,八角的小芯片也要换掉。

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乌龟壳一坏,容易把U也连带着搞坏,楼主有替换U吗?有的话可以尝试把烧糊的地方挖开看看,是否连到其他线路 ...

CPU有,换了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上下MOS管坏,供电芯片坏,CPU坏,全部换完后正常开机。

全部都换了,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多半CPU也会坏了,换了试一下

换了,现象一样

网友:
换了现象一样

网友:
CPU也换了,现象一样一样的

网友:
大短铁壳坏,CPU百分之90坏
焊盘烧坏了,你这样焊不行,清理原焊盘直到不粘连为止。
然后飞线借用旁边空焊盘来用

网友:
你下面都烧坏了  你那壳 的MOS管  接触不良 你改成通用的 试下  还有旁边AL3小芯片也要 一起换

网友:
实在换不好铁管就改普通的场馆    论坛里面有大神改呀

网友:
别折腾了,桥和CPU都有可能挂掉

网友F:
这样焊上还不如加个八角

网友G:
我前天刚修了一台。 龟壳坏了。 上面。8脚控制也坏了。 还、把CPU 也烧了。  换了一个龟壳,一个。8脚控制,一个CPU 2310 报380。 实收345 操蛋!

网友H:
越是遇到这种棘手问题一定要冷静发扬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来,不能急极了容易出问题越修越坏最后导致医治无效。

网友:
铁壳改普通MOS,
一般CPU也坏的多。

网友:
拆掉上管要测测g级阻值是否正常  不正常要换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焊上还不如加个八角

只是临时焊上的,主要现在找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前天刚修了一台。 龟壳坏了。 上面。8脚控制也坏了。 还、把CPU 也烧了。  换了一个龟壳,一个。8脚控制 ...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这个破机器还是熟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越是遇到这种棘手问题一定要冷静发扬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来,不能急极了容易出问题越修越坏最后导致医治无效 ...

我的就是,原本应该问题还算简单,结果问题越来越严重

网友:
联想b470机子确实不好修,前几天修了一个+5v大短烧了一片,+b电路烧个洞,直接给客户换板

网友I:
遇到这机器,不要可惜管子,我都是换完,还有电容,要不然正测着机就能大短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遇到这机器,不要可惜管子,我都是换完,还有电容,要不然正测着机就能大短

换上所有芯片万用表侧着没有短路的,一通电就大短,就烧一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换上所有芯片万用表侧着没有短路的,一通电就大短,就烧一片

最初修这机器,都是修亮后,测试着就短路,CPU一般都挂了,后来,直接就换完

网友:
这个的仔细排除了,这种版不太稳定

网友:
cpu供电芯片重新换一个

网友K:
你是因为没有焊接好乌龟壳,还有那个AL那个芯片也很难焊接。焊接前用锡线拖一遍就很好了,修这个机基本都修复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电路了。

网友L:
换个CPU试试。按照时序检查吧,有示波器吗?看看有没有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因为没有焊接好乌龟壳,还有那个AL那个芯片也很难焊接。焊接前用锡线拖一遍就很好了,修这个机基本都修 ...

现在都换了,CPU供电出来了,就是集显电压还没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初修这机器,都是修亮后,测试着就短路,CPU一般都挂了,后来,直接就换完

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换个CPU试试。按照时序检查吧,有示波器吗?看看有没有SVID

现在CPU供电出来了,就是不出集显供电,其他电压都有,CPU换了好几个了,现象一样

网友:
这机器修太多了,一般都是改上管然后连供电的小芯片一起换掉,还要CPU一般都会坏,楼主有点耐心一点能修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现在CPU供电出来了,就是不出集显供电,其他电压都有,CPU换了好几个了,现象一样

集显不用管,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的SMBUS还有数据波、

网友I:
有时候修的都想砸了

网友:
大短铁壳坏,CPU百分之90坏

网友:
修短路要是有个热敏成像仪,就像开外挂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修的都想砸了

我现在手头有三台这样的机器,都快对生活失去信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集显不用管,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抓一下内存的SMBUS还有数据波、

没有呢,怎么测

网友:
直接换主板。

网友:
你用这么细的线。能带动cpu吗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类似这样的 大短路 待机供电 上下管 电容  网卡 桥都换了

网友:
这机子乌龟壳烧CPU烧坏的几率也是很大的啊!!

网友:
这机器 修这没意义

网友:
难搞的蛋疼,设计师是怎么想的,真不知道

网友:
CPU肯定挂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严重的样子

网友:
修到这样的机器还要倒贴钱,可怜。

网友:
CPU也坏了   。

网友:
刷 bios 出集显供电

网友:
B470 CPU供电短路这些、CPU也有可能坏、成本有点高、

网友:
LA j八脚有没换

网友M:
上次折腾了一个机器换了南桥  MOS 管  显卡供电 cpu供电  最后终于好了

网友:
全部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折腾了一个机器换了南桥  MOS 管  显卡供电 cpu供电  最后终于好了

能稳定就好呀

网友:
主要是来的时候能亮  只是偶尔重启  我衣服上的拉链碰到主板了 结果悲剧了

网友:
查CPU IC供电、信号、LA J  引脚电阻

网友:
CPU肯定挂了……

网友:
还是铁壳子问题,仔细,慢慢搞吧

网友:
这机器通常坏就坏驱动芯片加乌龟管。乌龟上管我都用改的。又稳定。而且修好CPU也是坏的。手头上一堆坏的CPU

网友:
我需要分啊!

网友:
铁片的mos管都取下来 量一下

网友:
短路很好修的

网友:
一个是你的焊工,这个管子 比较难焊,还有就是你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注意是不是芯片问题啊

网友:
见到该机子,我一般爆改,不留一个铁壳,打值 ,有短路就烧鸡大发 然后地接+   一般不会造成二次通电破坏。这个就只有按图纸时序慢慢修了

网友:
兄弟到了该 放手的时候了,,CPU也挂了!,如果要修,直接换板,CPU吧!

网友:
CPU  很容易 烧掉 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有可能铁壳没有焊接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