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上电1.0几、BIOS刷到不要不要的

楼主(2016-04-23):
一台华硕K43SV rev3.0 上电到1.0几1.1的样子、看论坛这个故障好像都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了八九个BIOS 还去淘宝买了一个BIOS 刷上去都没用、故障依旧、各位大神能说下这该查什么、还是继续刷BIOS、CPU是I3的 显存4颗 显卡型号是N12P-GV-B-A1

补充内容 (2016-4-24 09:09):
不上内存电流到0.9几上了内存跑到1.0几、测得内存插槽202脚 阻值无穷大、SMB_CLK-M 应该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测测电压..

网友:
刷了几个程序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不要考虑程序问题了,查其他的条件吧。

网友:
各大电压已经出来了、无线网卡22脚3.3V复位也出来了

网友:
CPU复位没点位图不知道去哪里测

网友A:
有没有跑马    有些要合成BIOS才行的

网友B:
到底有没有跑码?电流有跳变吗?CPU寻址有没有到BIOS芯片?复位出来得寻址。

网友C:
下载分扣得不要不要的。
内存插槽SM总线有波形了吗?

网友:
好像是这样,我记得我发过一个华硕BIOS,就是芯片型号对不上,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跑马    有些要合成BIOS才行的

我还上淘宝买了个BIOS刷上去。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有没有跑码?电流有跳变吗?CPU寻址有没有到BIOS芯片?复位出来得寻址。

电流跳到1.0几. 老板抠门、没示波器、刷BIOS的还是今年我来叫他买的想加焊下桥先、不行再去朋友那里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分扣得不要不要的。
内存插槽SM总线有波形了吗?

老板抠门、没有示波器、有这神器就好了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如果没有波波的话 看不到有没有读内存 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D:
要看电流是怎样跳变的,还有测试一下内存有没有波形,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电流是怎样跳变的,还有测试一下内存有没有波形,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有跳变的。明天拍下来。感觉这机子1.0几没到显卡吧。。

网友:
1。0有些机器已经是亮机了。

网友:
有些机器看着电流有跳变 其实内存总线一次波都没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还真不好查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条件, VDD  SPD   SM   VTT    REF   时钟

网友:
1.1 跟显卡 毛的关系 先来三板斧 1.集显电压出来了么· 2 16K电阻是不是变5K了 3 换板

网友E:
别刷BIOS了 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刷BIOS了 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

EVENT#是这个无穷大阻值是198脚、不是202脚能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EVENT#是这个无穷大阻值是198脚、不是202脚能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信号不常用

网友:
这款有这么难搞吗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行
独显4显存 K43SV

网友:
淘宝上买个修改过的BIOS

网友:
BIOS刷一次不好就不要接着刷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