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在用SeaToolsDOS223擦除零磁道失败后显示只有82G了

楼主(2016-04-23):
希捷ST3500418AS由于SMART报警,用软件清SMART成功后顺便清了G表,就没有报警了!其中硬盘固件从CC38升级到CC46的,用起不错!在用SeaToolsDOS223扫描全部通过,心中狂喜,想让硬盘重新清零,于是一时手贱用SeaToolsDOS223擦除零磁道失败后显示只有82G了,又无法格式化!求大神指点迷津!指点维修的方向,本人将无限感激!

补充内容 (2016-4-24 09:30):
(补充下在用软件备份硬盘固件时,显示进入缓存区失败!)望大师们指点维修方向!

网友A:
用希捷F3命令恢复LBA容量表就OK!相关教程自己在论坛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希捷F3命令恢复LBA容量表就OK!相关教程自己在论坛找找!

已经用过了希捷F3专修工具N次,还是没有还原容量!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额,不会,弄巧成拙了

网友:
各位大师能发个ST3500418AS的固件吗?我跪地求了!

网友A:
试试MHDD全盘清理!命令:erase

网友:
硬盘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MHDD全盘清理!命令:erase

好吧,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MHDD全盘清理!命令:erase

无用!不一会就卡死了!

网友:
现在又做了个段位检测,发现0头0断有故障,求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方向!显示 0 00 2D 6E 69 0.000  invalid add人ess  由于图片大小的限制只有写上来了!

网友:
胡莎莎。看都看不懂

网友:
今天刷了固件就能识别回来了466G,可是由于0磁道坏了且0磁道附近有损坏,C盘无法格式化!其它盘也是!在研究中!

网友:
现在是不能转F级,进入缓冲区失败!不能读取固件CERT和CERT TAB。F级引导下载的固件CERT和CERT TAB准备进行自校准时,无法加载!我晕死了!

网友:
希捷盘比较难搞,我用F3开校准好几块跑完不认盘了,无法回到T级 要短接PCB才能回T

网友:
各位大神我问过维修硬盘的老师,说序列号为6VME77YT的ST3500418AS的硬盘目前没有免费的F3硬盘维修工具能备份和加载F级引导!难道真的没有免费F3的硬盘维修工具吗?求大神们能发一个维修序列号为6VME77YT的ST3500418AS的硬盘的F3维修工具!邮箱hu300200@qq.com  先跪谢啦!

网友(2016-05-23):
有哪位大侠发个希捷ST3500418AS  S/N:6VME77YT的APP,TAT等固件和SST25VF040B的ROM给我吗?我的邮箱是hu300200@qq.com先谢谢了!

网友:
升级到官方CC49固件,然后用 llftoolv4.25 全盘低格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