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27寸一体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什么问题

楼主(2016-04-23):
MAC27寸一体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什么问题,, 能开机的话能进MAC系统 。。 进windows就在启动windows图标那定住。 大侠一般判断是什么故障
Windows

网友:
那一年的的IMAC 一般情况是显卡

网友:
修过老款的 显卡坏了

网友:
确定了 ,,显卡问题。 显卡板

网友:
这机器显卡版坏好像也算通病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显卡驱动或显卡,先干一遍系统,不行直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