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键盘拆装

楼主(2016-04-23):
有一个联想的
笔记本
,这个键盘的排线没有拆过,哪位大侠可以帮我看一下,怎么弄。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是这个图片刚才忘了加图片了

网友:
接口左右两边分别松开啊,往后方

网友:
键盘的卡扣左右俩边往上推,就可以拉出排线了。注意点排线,别太用力了。

网友:
往后一扣就出来了

网友:
接口往前推一下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两边的卡子往上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