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X55VD REV;2.1开机电流上到1.2掉电 测各电感都有瞬间电压 该查哪里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6-04-23):
版号X55VD REV;2.1开机电流上到1.2掉电 测各电感都有瞬间电压 该查哪里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先刷个BIOS吧,观察有无腐蚀元件,触摸有无发热元件,板载内存出故障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
掉电 还能开吗?  不能开就有短路  能开就查内存复位  pg  总复位

网友:
看错有一个电感没电  是VGFX_CORE没电 用的芯片是RT8885A  好像没有开启信号。。不太清楚具体引脚

网友:
RT8885A的集显开启脚不知道是哪个啊

网友:
屏蔽内存试下

网友:
这种的可不好修啊,是个大工程,

网友:
按你说的,估计是信号问题了,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是内存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