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1.0 开机显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6-04-23):
      兄弟们好  今天刚上班 找点简单的板维修一下 随便调节心态 玩得太久了  。
    华硕主板 P8H61-M LX 主板 开机显示  自检不过 15秒后关机 。   描述是USB检测不正常 OC#出现问题 自检不过 关机。板上有四组USB-OC#检测信号, 一组在USB接口旁边  三个元件 。还有三组在 南桥下边 一个471 跟822连在一起 上拉 有3.3V电压 ,检测发现单独一组的OC#只有1.8V 直接拉一个3.3V电压 开机正常OK   兄弟们下次可以直接秒杀了 献丑了加个分呗

网友A:
楼猪怎么不换个822,换了就更完美了,我特喜欢华硕排阻。

网友:
USB电路中的882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哈。好多这种15秒关机的、。

网友:
发现问题,迅速找到故障,真的叫秒杀!

网友:
这个没有点位,找起来还真是麻烦。运气差的还会碰到桥坏的。

网友:
把故障点标出来才更完美。

网友:
嗯嗯嗯,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同样问题应该可以很快解决,支持发贴

网友:
今天修好一片ASUS P8H77-V也是15秒关机,是机箱外置USB坏引起

网友B:
直拉3.3V要拆掉电阻,如果电阻没拆了的话你这板会返修的

网友:
见识了,华硕的主板没有图纸和点位图不知道哪个元件也难得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拉3.3V要拆掉电阻,如果电阻没拆了的话你这板会返修的

多谢提醒   我已经干掉了

网友:
收藏了先,华硕这主板问题貌似有点多,USB接口

网友:
几天前修的P8H61我从另一组正常的USB-OC#飞线过来,拆掉坏的两电阻,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2017-07-09):
以前修过都是822出问题多,AUSU 这批板子太多小问题了

网友(2017-09-01):
楼主我这个板子822那边电压都有,还是15秒自动关机,小白求教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哈。好多这种15秒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猪怎么不换个822,换了就更完美了,我特喜欢华硕排阻。

修好为目的 快捷省时间    完美主义者

网友:
478排阻和882排阻好难找,有图片就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