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23):
自用的一块索泰9800gtx首发纪念版拆散热器后花屏,加焊GPU后黑屏,数据脚打阻值正常,显卡核心供电1.3V,显存供电2V,用PCI显卡亮机后进DOS下可以检测到显卡并刷了BIOS依然不亮,现在不知该从哪里入手了,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开始花屏能看清楚字吗?如果看得清楚那么就是GPU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花屏能看清楚字吗?如果看得清楚那么就是GPU有问题

能看清的,花屏时打阻值倒是虚焊,加焊后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看清的,花屏时打阻值倒是虚焊,加焊后黑屏的!

那重植一下GPU如果还是不行就是GPU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放弃了

网友C:
既然之前是花屏,干了一下GPU后黑屏不显了,那么一般是GPU没干好或者干死了,拆下重植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加焊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之前是花屏,干了一下GPU后黑屏不显了,那么一般是GPU没干好或者干死了,拆下重植一下吧

没植球的设备,有没有其它方法确认GPU损坏?用nvflash可检测到核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植球的设备,有没有其它方法确认GPU损坏?用nvflash可检测到核心!

检测到核心只能说明你加焊的时候没焊死,如果GPU下面灰尘太多脏的话,多洗几次试试。植球不用设备啊,钢网,锡珠,焊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测到核心只能说明你加焊的时候没焊死,如果GPU下面灰尘太多脏的话,多洗几次试试。植球不用设备啊,钢 ...

先前加焊GPU温度没控制好,锡化了我的GPU全短路了,现在都不敢拆GPU了,现在加焊核心都是从170度开始每次加10度,什么时候打阻值正常了,什么时候上机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测到核心只能说明你加焊的时候没焊死,如果GPU下面灰尘太多脏的话,多洗几次试试。植球不用设备啊,钢 ...

怎样洗?看过网友说用水洗,但间隙太小怕洗不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看清的,花屏时打阻值倒是虚焊,加焊后黑屏的!

很想知道你打哪里的阻值可以知道它是GPU虚焊的

网友:
昨天土炮干坏一个七彩虹C61 哎  实在没想到会失手  郁闷之极~~~~~~~ 哪天再让我遇到花屏的显卡我一定要试试楼上说的水洗大法 洗洗更健康

网友E:
查GPU背面的电感就知道GPU是不是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GPU背面的电感就知道GPU是不是好坏

怎样判断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你打哪里的阻值可以知道它是GPU虚焊的

打数据线对地阻值能大致判断!

网友:
补充下上主板侦错卡显示2A不亮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既然之前是花屏,干了一下GPU后黑屏不显了,那么一般是GPU没干好或者干死了,拆下重植一下吧

城主 显卡报警一长两短一般是什么问题 最开始没有显存供电 现在修好了 还是报警

网友:
哈哈!这次省心了两次BGA后核心挂了

网友:
这次不用烦心了,也不错学了点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数据线对地阻值能大致判断!

哪里的数据线,显存的数据线还是PCIE接口上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前加焊GPU温度没控制好,锡化了我的GPU全短路了,现在都不敢拆GPU了,现在加焊核心都是从170度开始每次 ...

170度怎么也焊不好,至少235度,9800没有255度是焊不了的。。。
在加焊前就要洗干净,不然核心下的灰什么的会影响加焊效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数据线,显存的数据线还是PCIE接口上的数据线?

PCI-E接口的数据线!
但也有的卡测数据正常,供电正常、BIOS正常还不亮的,那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加焊就好了

网友:
没有掉件的话,GPU挂了

网友:
加焊好危险,一定要把握好时间,论坛有人发过技巧,可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PCI-E接口的数据线!
但也有的卡测数据正常,供电正常、BIOS正常还不亮的,那就是核心挂了!

你别骗我,如果PCIE接口边上的数据线有断开或者阻值不一样的话,显卡还能被主板认出来,还会花屏显示。

如果是PCIEx16的话,少一根不对都不能认,如果是其他X8X4的插槽,也一定要靠前面的8对或者4对要正常,否则它都不能被主板认到。

何来花屏之有呢

显卡只要能被主板认到,那16对地址线和16对数据线就是正常的,花屏是显存跟GPU之间的事,跟那32对线没有关系。

网友:
加焊就是风险大!

网友:
我也有块 花屏   加焊了 GPU还是一样   显存也加焊了  也不行  各大电压正常  估计是GPU 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别骗我,如果PCIE接口边上的数据线有断开或者阻值不一样的话,显卡还能被主板认出来,还会花屏显示。 ...

人家是大致判断GPU核心是否脱焊!
如果这些数据线有脱焊,同时花屏,那就百分百确定动核心,只是判定问题的方法之一,何来骗你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别骗我,如果PCIE接口边上的数据线有断开或者阻值不一样的话,显卡还能被主板认出来,还会花屏显示。 ...

另外,X16的接口,如果前面四对正常且显卡其它方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很多主板可以认到显卡并正常显示,并非只有8X或者4X的槽才会亮。
目前已经确定可以认的:AMD系列的A780芯片组或更新的芯片组,INTEL某些H61以上芯片组。P43/NF520之类确定不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洗?看过网友说用水洗,但间隙太小怕洗不干净!

用洗板水啊,斜着往芯片底部,让他洗出来,多洗几次,如果有超声波的话直接扔超声波里面洗,很干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城主 显卡报警一长两短一般是什么问题 最开始没有显存供电 现在修好了 还是报警

没检测到显卡核心,确认是不是主板问题,如果主板没问题,就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打数据线的值。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张440显卡GPU虚焊,没BGA搞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检测到显卡核心,确认是不是主板问题,如果主板没问题,就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  复位,打数据线的值。

主板是没问题 我换一张显卡能点亮 供电也测试了 没问题 但是时钟 复位在哪里测啊

网友:
加焊黑屏 楼主没想过重新蜘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是没问题 我换一张显卡能点亮 供电也测试了 没问题 但是时钟 复位在哪里测啊

时钟在GPU芯片旁边的晶振上测
复位在PCIE插槽上面

网友:
98的GPU爱花屏 温度太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悲剧。。。花屏给我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