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风扇报错

楼主(2016-04-23):
联想THINKPAD X201I开机风扇报错:fan error。按ESC可以过去。拆开风扇转动有一点点阻力,加润滑油OK,不再报错。这情况有必要换新风扇吗?

网友:
最好换掉,加油只是临时解决方法。

网友:
最好换掉。。

网友:
有时加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蛤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网友:
不要更换,网速够快就行了,

网友:
最多顶住两个礼拜

网友:
风扇报错肯定要换的

网友:
能加油的加了油就用吧,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有,最好换掉啊

网友:
不需要换掉· 就是油干了 进灰尘导致转速慢了·这机器风扇慢了报错 快了也报错·

网友:
换风扇就好啊

网友:
IBM 机器 都是这样的    买瓶维修老 油很给力   维修方便

网友:
最好换掉把,很快会回来的,IBM都是老机器风扇一定要换的

网友:
有时加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种最好是换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