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P150SMMB-OE USB接口不能使用

楼主(2016-04-23):
蓝天P150SMMB-OE USB接口不能使用      USB所有接口用  U盘   移动硬盘   系统里 发现 U盘   5秒就消失。 1秒后 又出现 过5秒又消失。不断循环。。

网友:
此机器  已经  换过  南桥。。。 USB 所有供电芯片。。   但是用  USB 键盘    USB 鼠标  都正常。。

网友A:
建议刷新程序,最好是合成的,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B:
额 今天我师父也接到这样的机子 但是装安装版的系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今天我师父也接到这样的机子 但是装安装版的系统搞定了

安装版的  win7  win8   win10  都试过了。不行。。
  WINPE  里面都不行。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C:
换个原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原版的系统试下

从 另一台  一样机器 拆的 硬盘。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刷新程序,最好是合成的,

刷了 原装备份的  也是一样。。 BIOS 从另一台 机器直接拆过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的话分享下经验

网友D:
USB供电 不稳定导致

网友E:
这个 可以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 不稳定导致

USB    5V  一直  都有 很稳定。。 5V 不稳定  不可能 USB 键盘  鼠标  都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可以刷bios   试试

BIOS  已经 刷了 三个版本

网友:
晶振         时钟频率     希望有帮助

网友F:
电容 usb供电线路上的所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 usb供电线路上的所有电容

电容 全拆了  也 一样。。。换上去了也一样。

网友:
已经 完美修复 、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