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有,但CPU不热

楼主(2016-04-23):
技嘉的主板880G,量了一下,内存电正常,CPU电也有,但CPU不热(电源管理芯片是ISL的,具体型号忘了),桥和总线没电,是不是表示CPU电管芯片的EN已经有了?  另CPU的电管的PWRGD只有0.3V,我感觉不正常,这个电应该从哪来?

网友:
桥和总线的电管的EN都是0

网友A:
查图纸呗 PG不是要高电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呗 PG不是要高电平么

是啊,所以我觉得那个0.3V不太正常,是不是因为CPU的电管坏了?

网友B:
CPU供电有,是多少V?电源管理芯片PG只有0.3V的话是不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等高手提供维修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是多少V?电源管理芯片PG只有0.3V的话是不正常的

MOS管上输出是1点多V,应该是CPU正常的电压,如果有这个电压后PG依然不正常,是不是电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上输出是1点多V,应该是CPU正常的电压,如果有这个电压后PG依然不正常,是不是电管坏了?

有电压不一定代表正常,你这个还得用示波器测一下,如果波形OK那么这么电压就是正常的,电压正常CPU电源IC测不到PG,这种情况有电源IC坏,PG被拉低,PG上拉电压无。
如果是波形不正常那么就得按无CPU供电来修了

网友:
楼上的凤哥哥说的很具体了  PG 是电源IC发出的  并且有上拉 你最好找个图纸看看 一般是通过两个三极管转换成VRMPWRGD 送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