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LA-3571P 掉电故障

楼主(2016-04-23):
机器型号:F41M
主板版号:LA-3571P
故障现象:该机器是朋友拆散了拿来的,放的时候说机器掉电、死机、不充电 ……
翌日
兴起修之
裸板,点屏 ,可亮 ,约几分钟掉电
排除了散热温控 。检测全板 无进水等明显问题。
示波器信号对比锁定故障??  有点费时费力……
条条大路通罗马   维修各个异常究根源
换个思路。不充电?
测试充电芯片MB39A126

VCC:输出电路供电  实测19V
CTLMB39A126的总开关,实测为3.3
……
当插上电池后CTL变为低电平?  更换电池依旧
查电池接口EC_SMB_DA1 、 EC_SMB_CK1 5V(该板设计为5V上拉)正常
BATT_TEMP 0V 该信号为电池温控检测 正常不插电池为3.3V 插上电池为1.8V左右
BATT_TEMP来源PR36右端+3VALWP正常PR36阻值变大  找电阻换之
测试充电修复  AC DC模式下测试 不在自动关机

》》》BATT_TEMP 信号异常导致EC误认为电池温度异常引起保护掉电。
条条大路通罗马   维修各个异常 究根源

                                                          --天意 wx

网友:
思路清晰的很·

网友:
请问用示波器对比哪些信号呢?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 时间一长就进死胡同了 大神级修机就是不一样啊 小修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厉害。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不装电池ec也没有检测到温度信号,机器也会死机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不装电池ec也没有检测到温度信号,机器也会死机掉电吗

BATT_TEMP 线路不正常 在不插电池的时候应该为3.3V 实际为0V 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