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 2-10 系统下电池充放电图标没有和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04-23):
桌面右下角的电池充电图标没有,无法得知电池是否充电以及充电量是多少,如下图 测试单独使用电池可以开机,取下电池外接适配器也可以开机,但是都没有充放电图标显示

开始怀疑驱动和操作系统,但重新安装驱动以及重新恢复系统都无效
进入BIOS观察,BIOS版本为95CN51WWKBC版本后面为空
尝试升级BIOS,在知识库上找到95CN53WWBIOS,但升级过程过程提示“AC power is not on 英文提示意思是没有检测到AC供电无法进行BIOS刷新操作,观察刷新目录里就只有3个文件,如图所示:
其中Flash.exe文件为刷新主程序,BIOS.CAPBIOS文件,通常情况刷新程序都会有帮助信息来说刷新程序可以跟哪些参数,以及参数的作用。要获得刷新程序的帮助信息可以在命令后面加/?/help,如flash /help

从帮助信息中得知,此BIOS刷新程序可以加-sadc参数跳过电源状态检查,于是修改BIOS.BAT刷新命令为:Flash  –sadc  –file  BIOS.CAP

重新运行BIOS.bat提示刷新成功(注意必须进入管理员命令提示符

重启进入桌面,消失的电池充放电图标又出来了,同时进入BIOS观察KBC版本已经有内容了

网友:
软刷不是很熟,都是硬刷,收藏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