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5VC不充电

楼主(2016-04-23):
机子拿来时。什么都没有,指示灯。充电灯。开机灯。没一个亮。拆开查。发现B+短路。后查到PC211 10UF电容击穿。再测量中,还发现PQ203    5678和123直通,后查到电容坏了。换一个。装好开机。正常开机,桌面出来了。结果插上外电源充电灯不亮。也不显示正在充电。外接电源,拿掉电池能开机。充电绿灯亮。刚学修笔记本,请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PQ207 G D S 分别多少电压。你排查一下电池隔离管那边有没有异常
可以先换PQ207 估计有软击穿

网友:
可以把电池插入信号拉低,看一下哪里不正常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IC工作条件都看看

网友:
换过充电隔离IC吗?我有修过一样的故障,换IC就好啦。

网友:
充电电路最不好修了

网友A:
几乎遇到  都忽悠客户不用电池了·

网友:
PQ207击穿会不会引起不充电。有大师能帮忙会析一下这个充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是什么进展呢? 都换过哪些东西了?

谢谢关心,想换的东西没有。机子拿回去用了。收了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遇到  都忽悠客户不用电池了·

说好200元修理的。没想到机子修亮了,又不充电了,原来有百分之七的电,我一直把它用完。自动关机。再开机,又关了。插上电源也没反应了。我把电池取下,插上交流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了。收了200元,机子拿走了。就说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这机器,上次我修过,好像是充放电那里,两个电阻,其中一个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