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可能有以下原因

楼主(2016-04-23):
1、场效应管击穿,造成ATX电源保护,现象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诊断卡上的灯亮一下就灭。拔下CPU12V供电,开机正常。具体诊断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然后先将场效应管的三个引脚短接,接着用两支表笔分别接触场效应管三个引脚中的两个,测得三组数据如果其中两组数据为1,另一组数据为300-800欧,则说明场效应管正常;如果其中有一组数据为0,则场效应管击穿。
2、CPU滤波电容损坏,造成无法正常供电或主板工作不稳。具体诊断方法:测量前观察电容有无鼓包或烧坏,若有则更换。将万用表调到“20K”档,红表笔接电容的正极,黑表笔接电容的负极,如果显示值从“000”开始逐渐增加,最后显示“1”,则表明电容正常;如果始终显示“000”,则内部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则内部开路。电容起鼓或爆浆的原因:一是主板温度过高导致,如CPU风扇转速慢或不转;散热片灰尘太多;CPU卡座损坏等。二是电源输出电压不稳,造成主板许多地方的电容鼓包。电容出现问题会引起主板开不了机或不定期死机、蓝屏、黑屏等故障。
更换原则:耐压比原来大一点或相同即可。容量正负20%.
3、场效应管变劣老化。漏极有输入电压,栅极有控制电压(高端管为3V左右;低端管为10V左右),源极无输出电压,则场效应管坏。更换原则:使用相同的型号或功率大一点、极性相同的场管更换。如:70T03替换60T03;85N03L替换70N03L等。注意:CPU主供电场效应管全为N沟道。源极对地阻值不应为0.(至少有3欧阻值)。
4、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如果场效应管和电容测量正常,而上管栅极无控制电压,则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有无5V或12V电压,如果有,再检查PG信号脚有无电压,如果有则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对于有驱动芯片的电路,则可检查有无供电电压和PWM控制信号,如果有输入而无输出,则驱动芯片损坏,如果无PWM控制信号输入,则可检查主控芯片有无供电、有无PG信号,如果有则主控芯片损坏。如果没有输入电压或PG信号,则应查修相关电路。若触摸到芯片有异常发烫或观察到有烧蚀的现象可直接更换。如果CPU供电电压过高或过低,也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过低会使CPU不发热;过高会使CPU几秒钟内烫手,说明CPU已经击穿。所以,测试时应按上假负载以防损坏CPU。
5、电感线圈变色,电流过高引起匝间短路,更换原则:铜圈大小相同,铜丝粗细相同,匝数相同。

网友:
你这是转贴吧,,,,

网友:
网上看到好的帖子,其中的精华就拷下来给大家分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