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CPU铁管损坏 换后诊断卡跑56卡住不亮

楼主(2016-04-23):
E420 CPU铁管损坏 换后诊断卡跑56卡住不亮 电流1.3A左右 求助

网友A:
铁管换后电压正常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管换后电压正常出来吗

出来了 1.0几V  集显电压也出来了  0.7V  就是卡56

网友:
BIOS已经刷过

网友:
CPU 也换过

网友:
笔记本的码怎么看,楼主能 告知 一下吗?另外我看别的人 在笔记本 上用飞线去接 诊断卡,感觉好厉害,可惜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