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移动硬盘里的文件

楼主(2016-04-23):
朋友的硬盘 之前是照片和影片 突然不能开
后面的字改过mp4和jpg 也不行
看是之前中病毒了,现在用杀毒软件扫却没中毒警报
各位大大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能不能取回文件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中毒后,就是杀了毒,有时原来的文件也不一定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网友:
经过病毒改良改过的文件,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毒后,就是杀了毒,有时原来的文件也不一定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恢复的可能性很低咯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B:
你所发图片里的,应该不是相片或影片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发图片里的,应该不是相片或影片文件吧??

是相片和影片文件

网友C:
这个改一下格式可以么

网友D:
是中了敲诈病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一下格式可以么

改了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中了敲诈病毒了吧

可能吧 我问朋友他说之前有遇过 可是文件救不回来

网友:
没救了这种事

网友:
谢谢你的回应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看看能不能遇到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