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开机0199报错进BIOS按F9回车后死机不能保存

楼主(2016-04-23):
       昨天接修一台联想THINKPAD  SL410,加电不显,0.8A左右不过内存,以为是BIOS问题,就刷BIOS,结果写入错误,于是随便找一个品牌2M的BIOS,刷上去一个鸟样,当时忘了刷回原机备份的BIOS,后来查出是显卡问题引起的,于是加焊了这黑胶显卡,好了。最后把风扇改个常转。装机
      今天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做BGA要拆下小电池,开机有两三个报错,于是按F1进BIOS后把时间改好,保存重启,还是有两个报错

这种0199报错的,以前碰到很多很多,都是进BIOS,按F9回车,然后按F10保存就好了。可是这台SL410的0199报错,按F1进BIOS后,按F9回车后就死机了,然后所有键盘不能按了,外接键盘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无法按F10保存了。如果不按F9什么键都能用。不装硬盘也是一样的
    1,小电池放电  一样的
    2, 刷了3个BISO  一样的
    3,把风扇常转改回原来的也是一样的
    4,把电池插进去开机,也是一样的
没招了,大家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刚才本论坛有一个高手说是刷BIOS引起的,一定要用MX或SST的BIOS芯片才行。于是我找回昨天那个写入错误的BIOS芯片,一看型号果然是MX 25L1605, 于是用这个芯片刷回去,奇怪今天刷的时候不会显示  编程错误中止。 昨天用这个MX刷写两次都是编程错误中止,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装上去开机,还是0199报错,按F1进BIOS,然后按F9回车后,再按F10,啊可以啦。不会死机了, 可以按F10回车后,问题解决了。老兄在此谢过了,不然这个问题会很郁闷,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迅维人气旺 高手多,关注多,回复多,问题就很快解决了。感谢迅维!支持迅维!

果然电路图里面标的是MX,上面有SST和MX。原来有些主板的BIOS芯片还认品牌,换不同的品牌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修笔记本这么多,一直都认为BIOS芯片的品牌无所谓,你只要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我老师也是这样说的。我以前代换很多,都没有问题,今天是学习了,受教了

补充内容 (2016-5-10 17:29):
现在我换编程器了才知道,原来MX25L1605是有带OTP的,难怪那天修这个机子会出现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它时间可以保存啊,而且开机很正常,我测下RTC啊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啥问题都没有,都是折腾出来的问题。原机是用MX的BIOS芯片,换了其他品牌的BIOS芯片就这个样子。图纸有说明的对BIOS芯片

网友A:
只能用MX或者SST的芯片,图纸上有的
我上次就是吹坏了原机的MX的BIOS芯片,就随便找了几个别的品牌的2M的芯片,怎么刷都不行。
最后找到了一个MX的,刷上就OK了

网友B:
能亮机了我认为一般BIOS是没多大问题了,你换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刷看看。有些芯片作怪也是那样子哦,你刷好后有没有验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亮机了我认为一般BIOS是没多大问题了,你换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刷看看。有些芯片作怪也是那样子哦,你刷好 ...

你是说BIOS芯片的品牌和型号要一模一样的是吗?编程器刷好都会自动校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啥问题都没有,都是折腾出来的问题。原机是用MX的BIOS芯片,换了其他品牌的BIOS ...

这样啊,我试试看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啥问题都没有,都是折腾出来的问题。原机是用MX的BIOS芯片,换了其他品牌的BIOS ...

果然原机是用MX的芯片啊

网友A:
品牌对上就行了,你看看图纸上有说明的啊,找个MX开头的。我上次是SL510,一个系列的,正在用着呢、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F9后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MX或者SST的芯片,图纸上有的。
我上次就是吹坏了原机的MX的BIOS芯片,就随便找了几个别的品牌 ...

厉害,有这种现象,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MX或者SST的芯片,图纸上有的。
我上次就是吹坏了原机的MX的BIOS芯片,就随便找了几个别的品牌 ...

今天学习了,我修这么久一直认为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的就可以随便代换,我老师也没说过。谢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MX或者SST的芯片,图纸上有的。
我上次就是吹坏了原机的MX的BIOS芯片,就随便找了几个别的品牌 ...

原来这还认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MX或者SST的芯片,图纸上有的。
我上次就是吹坏了原机的MX的BIOS芯片,就随便找了几个别的品牌 ...

奇怪,这个机子还会认BIOS芯片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对上就行了,你看看图纸上有说明的啊,找个MX开头的。我上次是SL510,一个系列的,正在用着呢、遇到的 ...

高手,厉害啊,不然没找去原因,还以为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奇怪,这个机子还会认BIOS芯片的品牌

不是机器要认BIOS芯片品牌,而是MX的芯片有不一样的功能。

网友:
只在联想 还有thinkpad的机子上碰到过类似问题  认bios芯片品牌  其他机子没遇到过

网友:
只在联想或者thinkpad的机子上遇到过这个问题   其他机子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机器要认BIOS芯片品牌,而是MX的芯片有不一样的功能。

哦原来这样啊。MX的BIOS芯片有什么不一样的功能啊?

网友D:
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就好了!

网友:
最好用一样的刷,不然会有问题的,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情况是有的,出厂时候电路设定了某个bios芯片

网友:
原来有些机器还认BIOS品牌的,第一次知道了这情况,受教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也有这种问题,有的必须用一样的BIOS芯片,才好用。这个我经历过!

网友:
嗯 有些机器是不能代换 大部分是可以的

网友E:
加密位编程 打钩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就好了!

关键是恢复不成功啊,不能保存啊

网友F:
国外的芯片都认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密位编程 打钩就行

请问要怎样加密位编程啊?不懂

网友:
第一次听说,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不同品牌的内部引导程序不同吧

网友:
对的,我以前也以为不要要考虑品牌,

网友:
确实是个好经验,维修要注意BIOS品牌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情况还是第一次知道,至今没见到过

网友:
我也以为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呢,看到楼主发的帖子,以后得注意了。谢谢楼主的经验,顶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受教了

网友G:
我也碰到过 BIOS认品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也碰到过 BIOS认品牌的

哦这样啊,你碰到刷其他品牌的,然后什么现象呢?

网友:
在你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原来主板还对应BIOS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外的芯片都认牌子的

国外的芯片?什么意思?

网友H:
其实和BIOS 本体没关系,我试过很多次 用外接建盘 多按几次 不行 就F2 F1 乱按 机器就可以进BIOS 再按F9 F10 就可以,原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啊,老师也都是说品牌没有关系,只要容量一样,下次也要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过程中有时候总是会有例外,估计这个也是一个例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和BIOS 本体没关系,我试过很多次 用外接建盘 多按几次 不行 就F2 F1 乱按 机器就可以进BIOS 再按F9 F1 ...

呵呵你还是没看懂啊,不是不会进BIOS,是进BIOS后,一按F9回车后就死机,任何按键都不能用,只能强制关机。如果没按F9回车,什么都可以,但是不会进系统,因为0199报错

网友I:
刷BIOS是不是将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啊!还是怎么刷啊!小白不懂请大师们给予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刷BIOS是不是将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啊!还是怎么刷啊!小白不懂请大师们给予解答

晕,这个都不懂,怎么修笔记本啊

网友:
这种故障的原因是为什么? 厂家和bios芯片联合?

网友:
之前有个16M的BIOS也是刷不进去。没法子网上记了5个,一刷就成功,可能是风枪的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啊,你碰到刷其他品牌的,然后什么现象呢?

N480 ec BIOS  pm25ld512  怎么刷也不行,后来定的MX25l512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N480 ec BIOS  pm25ld512  怎么刷也不行,后来定的MX25l512 就可以了

这机子EC BIOS原型号就是MX25L512吗?你没有就用PM25LD512代换是吗

网友:
小小的故障 居然写了这么多,楼主作文不错

网友:
分机器,有的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换,有的不行。

网友:
就像HP也是认BIOS品牌的,换了就开不了几,

网友:
黑椒也能加焊,不会爆么?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以后遇到了会注意一下

网友: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高手提点,真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也有区分呀,记下先了

网友:
楼主的换的都是全新的还是料板上的

网友:
厂家的问题

网友:
嗯。以后多多注意,容易忽视的地方

网友J:
在料板上找个BIOS不就行了
这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料板上找个BIOS不就行了
这就是BIOS问题

没有SL410的料板,还有以前都认为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的就可以随便换

网友:
RTC电路如果有问题,一般都不会亮机的吧

网友K:
BIOS跟芯片无关吧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BIOS 放电应该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这个都不懂,怎么修笔记本啊

业余选手加小小白,别见笑

网友:
呵呵不行的,我前面不是说了吗?放过啊,一样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跟芯片无关吧

呵呵,你还没碰到,以后碰到就知道了,我是领教了

网友:
这个BIOS代换问题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L:
SL410这款机可以肯定和BIOS芯片品牌没关系,刷过不少了,保存不了,或进不了BIOS是其它原因。其中键盘占大部分,你这是误导别人。毕较新的机子,供电1。8V的就会跳芯片,这个在ASUS机上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SL410这款机可以肯定和BIOS芯片品牌没关系,刷过不少了,保存不了,或进不了BIOS是其它原因。其中键盘占大 ...

晕,这是真实的经历,我是先发的求助,那个老兄告诉我,然后我才知道用回MX。 不信你找个这个机子,不用MX和SST,用其他的试刷下装上去看是什么情况。   还有你说  供电1.8V的会挑芯片是什么意思?是哪个供电1.8V?

网友:
最终还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电脑的特性各有不同的情况真多喔!!!!

网友M:
不管遇到什么报错,我都会先调时间,再F9  F10 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管遇到什么报错,我都会先调时间,再F9  F10 回车

没错啊,我也是这样啊,但是我这台按F9回车后就死机了,无法再按F10啊

网友:
刷BOIS  一般找个别的刷  别在原来的上面刷  。不然会不行的。

网友:
有涨见识啦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还第一次听说,要认品牌以前换过几个BIOS都是以大小一样来、换了,,到是没出过什么问提,,学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了解了解

网友:
走一点弯路就能长一点知识

网友:
报错很多都是BIOS上设置下就OK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HP CQ41的也是挑BIOS芯片

网友:
楼主把这种特殊情况分享出来,为你加分点赞。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但还是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这也可以,一般只要按图纸来都不会有什么错!

网友:
学习了 遇到过

网友:
有一些芯片不一样 都不能显示

网友N:
居然还挑芯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O:
以前听说过 要一模一样的代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居然还挑芯片,下次要注意了

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以前听说过 要一模一样的代换才行

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容量不一样的bios芯片也刷成功过
  呵呵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 以后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经验提醒!多谢!

网友:
嗯,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一直也你之前想的一样,以为容量只要一样就可以代用。

网友:
那个电脑就爱报错

网友:
有些时候有些机器会挑芯片的

网友P:
IBM 0199报错  进BIOS  按F9  F10 就解决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P:
IBM 0199报错  进BIOS  按F9  F10 就解决了把

搞维修的地球人都知道进BIOS,按F9后F10 .   自己不看清楚,我这个是进BIOS后,按F9后就死机,所有按键不能用,你怎么按F10啊

网友: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楼主对灌黑胶的显卡只是加焊而不是重植就好了,却没爆锡,佩服,看来我手工还是太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