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充电一直都是那个百分比 不会动

楼主(2016-04-23):
今天客户拿来换摔破屏幕的小6。屏幕换上去了,屏幕各功能正常了。然后关机了不开机了。电流在100ma左右然后归零。在论坛找到有人说是电源IC问题。一直放到下午插电试上能开机了中间几次重启,后来不重启就充电都是百之30,一充电就是变29了。求大神解救(给点维修思路)。太TM蛋疼了!

网友A:
曾经跟过一位师傅学家电维修。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凭。问他原理他不懂的。但他就知道看图像判断问题所在。例如电源坏,就先把三极管测量完后,再测电阻。他说的,什么坏就换什么就行了。他现在开了40年的维修店。20年前还被学校请去当家电维修老师。反正他不知道原理。但他修好的速度。比那时他在那里的学校的师傅快。
手工好不?好你就换充电管理芯片IC和电源管理芯片IC.手工不好就给同行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跟过一位师傅学家电维修。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凭。问他原理他不懂的。但他就知道看图像判断问题所在。 ...

好的。谢谢。还是交给同行弄吧!

网友:
摔坏屏的机器拿来换屏千万别只报屏的价格

网友:
对着图纸找找看 应该是充电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就发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懂原理的,想得太多了,什么也不懂,比较专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就发一下解决办法:)

解决了。原来电源IC被他摔掉点了。国行的UMT的板子真心烂。

网友:
回复是美德

网友:
最终机子修好了,也秋累了经验。

网友:
苹果好高深的东西  他们有点线图看着很好修  但是摘芯片太费事了

网友:
找到电路图 开机线路 充电线路 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换充电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