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之PWM脉宽调制器供电低且跳变变压器吱吱声之主要元件正常的检修

楼主(2016-04-23):
104=100000PF=100NF=0.1UF 实测容量大到6UF

容量逐渐变化..........

稳压控制电路光耦第三脚连至431此电容容量变大会引起主电源IC供电偏低,
电压跳变,副电源输出电压低和跳变,变压器伴随吱吱声。
主要元件脱焊检测都正常,接模块无效。

网友A:
测这样的电容,用指针表10K档,一测是否漏电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这样的电容,用指针表10K档,一测是否漏电就知道

数字表,可以直接测出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可以直接测出容量啊。

200UF以下的都可以测啊

网友:
有时候容量正常也不能说这电容一定是好的,要测ESR值

网友:
也有一个长城电源,3.3v只有2.8v,绿色黑色线短接能启动,但有吱吱声,一会儿也看看

网友:
104电容轻微漏电

网友:
楼主要是配上电路图就更好了,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直接换板子  还纠结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可以直接测出容量啊。

电容容量变大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用指针式10K档测量就会显示漏电电阻,很直观,假如瓷片电容上的字标没了,数字表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學習了。。。

凤城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楼上的两种测量方法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容量变大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用指针式10K档测量就会显示漏电电阻,很直观,假如瓷片电容上的字 ...

我也是以前习惯用指针表,一直是MF47,后来修主板,就要靠数字表了,瓷片,数字表也可以直接测出容量,用二极管档也可以测漏电。

网友:
有些是二次供电的滤波电容坏掉了,

网友:
10楼楼主说的电容容量变大基本没有遇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以前习惯用指针表,一直是MF47,后来修主板,就要靠数字表了,瓷片,数字表也可以直接测出容量,用 ...

数字表二极管档能测出瓷片电容严重漏电的状态,但对轻微漏电的是测不出来的,已遇到几例了。如一ATX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尖峰吸收电路的标识103/2KV瓷片,开机开关管发热严重,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该电容正常,用MF47 X10K电阻档测量就显示在4K-3K之间表针微动一点,换该电容后,开关管不再发热。。。。。,还有一例是一个35A/1kv的桥快......一会我把这例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二极管档能测出瓷片电容严重漏电的状态,但对轻微漏电的是测不出来的,已遇到几例了。如一ATX开关 ...

期待你的维修实例.............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测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二极管档能测出瓷片电容严重漏电的状态,但对轻微漏电的是测不出来的,已遇到几例了。如一ATX开关 ...

期待你的案例,加油!

网友:
电容容量变大,通常是漏电的表现。

网友D:
修到这个程度相当可以。因为这个故障我没搞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这个程度相当可以。因为这个故障我没搞好过。

这种故障好多,也有好多修不好的,主要是有些用的贴片元件不好搞。

网友:
扣下载分什么意思哦,我又没有做别的,只是说下,学习了。这有错吗??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电源换板好一点 修有点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二极管档能测出瓷片电容严重漏电的状态,但对轻微漏电的是测不出来的,已遇到几例了。如一ATX开关 ...

你指针表测电容是在线测还是脱焊测?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指针表测电容是在线测还是脱焊测?

最好离线测试

网友:
多积累经验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