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长城宽带问题(有经验的朋友进)

楼主(2016-04-24):
刚刚办理长宽  看电影 下载什么的速度都可以
360测试有下载11M 上传4M多  对 联通长途网速正常11M  电信只有4M多  铁通只有2M多
LOL 延迟时正常 时高  对某些电信网站完全打不开
有什么解决办法 换宽带就不行了 刚刚办理的

网友:
我也是长城100m宽带,能用就行了

网友A:
这几家都是冤家,都互相有限制

网友(2016-06-09):
长城是民营的。

网友:
长城宽带,特别是在高峰

网友:
长城宽带特别是在高峰期的时候。LOL延迟2003MS  。建议用电信

网友:
长城宽带分配的服务器不稳定,不能把带宽稳定。有时候TM连打开360导航都老半天。100M是带宽是不间断变化的的,有时候比2M还慢。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
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家都是冤家,都互相有限制

长城宽带没有用过

网友:
我移动才8M,长城的没用。

网友(2016-07-10):
不知道长宽带不带多拨的~如果没限制试试多拨,将上行限制好,下行不用管,玩lol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打不开某些电信的网页可以用VPN试试,把限制绕过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