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用电桥测电容电感 方便吗

楼主(2016-04-24):
用电桥测电容电感 方便吗

网友:
测试很简单,结果的理解须较多测量理论知识,比如电容的等效模型,设备价格较贵.....

网友:
很方便的

网友A:
在一般维修中手持数字电桥,可以直接在线测试大多数的电解电容的好坏,极个别吃不准的电解电容,可以拆下测试准确判断电容好坏,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一般维修中手持数字电桥,可以直接在线测试大多数的电解电容的好坏,极个别吃不准的电解电容,可以拆下测 ...

具体怎样测电容电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样测电容电感呀

是哪一款的手持电桥?可以从网上找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