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965主板进系统掉电重启 而安全模式正常

楼主(2016-04-24):
一台惠普的小主机 主板是惠普HP DX2710 SP#480734-001 读系统的过程立即掉电重启 有时可以进到系统不过一秒掉电 进安全模式 怎么玩都没事 由于一进PE一样掉电 只能装好系统移回来 情况一样 卸载过驱动 换过电源 CPU 内存 散热器 刷过BIOS 加显卡 一样掉 研究了几天无解 有没有师父遇到过或给下建议的

网友:
安全 模式不掉,PE按理说应该也不会掉的,除非你的PE加载了什么驱动了,你进安全模式把蓝屏重启关掉试试,看一下是不是蓝屏了引起的重启

网友:
是G41那种 GB的桥的 最好换个桥试试 这种发热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