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V星p67 经验维修

楼主(2016-04-24):
今天来了一箱p67大板
全是这个  当然这个图片是我在网上找的下面有真图第一块
先打电感阻值  没有短路  上电不触发 哦 忘了装电池  先装一个电池
还是不触发  我曹  什么情况
找找  我没有图纸  算了 强干吧   仔细观察了这个板  发现  有7704
你懂得待机产生的地方  哇插有3个   中间那个  我想并没什么卵用  有扩展芯片
应该是给他供电的吧
网卡下面那个  应该是给网卡 等需要3v待机的芯片供电的
桥旁边的应该是 给桥的吧    貌似和技嘉差不多啊
不过我想到 了   msi的h55  是不是一样的设计 有什么转换的  例如h55
显卡插槽下面那两个六毛芯片 搞掉就不用上电池就可以 出待机
好像是双场馆和双三级管 用电池电量来切换的
看看这板 还是不想这些  好多六毛知道也白搭
量吧  桥旁边的 7704开始 中间的那个不量   3脚vin  5v有了
2脚en有了  6脚vout 有了 哇擦  不会真是那个吧 切换的问题吧  要不要去下个图纸啊
先量下个吧   网卡下面那个 2脚有了   3脚有了  6没有  凉的时候顺便 摸摸 好烫啊
是不是  网卡坏了  一打电感 我擦  还真是网卡坏了 0欧 什么情况我曹 为什么网卡不发烫
我去    搞掉网卡 待机  有了   爽啊  好了  一点开关 亮了    好了维修结束了  但是我们应该有个好习惯 就是量其他的供电
  比如待机的时候 量量  io旁边的5毛  看看 有没有电压什么的  V星rsmrst  h55就是他产生的 所以要量下  下次说不定
这个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当然这个 问题很简单   写贴纸  就很麻烦    对于我这个修统货板的  来说
就是秒杀 没什么技术含量上来就是干
最后说下 io   ae和ed  好像不能代换     代s的   好像不支持1610啊   代a的  可以  不过我就刷过一个BIOS
大家可以试下其他的 行不行   最后大家  记得评分的 啊  今年全面维修h61   我也很多不懂
求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A:
看得头疼,不是毛就是去,擦、曹。

这个主板论坛上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不用乱跑线那么麻烦

网友B:
你说的待机是指3VSB?

网友:
楼主 我给被你的帖子弄蒙圈了 2分是加给你辛苦发帖 方便我等坛友修机   加油

网友:
有点乱,综合条理点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头疼,不是毛就是去,擦、曹。

这个主板论坛上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不用乱跑线那么麻烦

没有图纸怎么办    没图纸 都是根据   现有的推测来的 h55和h61  变了些什么

网友:
写的有点乱  不过还是加分 鼓励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待机是指3VSB?

就是3VSB待机电压。

网友D:
一大箱板都是同一问题?

网友:
能放两张故障的图片上去,这样能看得清楚一些。这批统货是小六脚芯片产生待机供电的UP770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大箱板都是同一问题?

这只是  第一片  后面还有 很多 其他问题   还有修不好的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  第一片  后面还有 很多 其他问题   还有修不好的

哦,我还以为又是一个通病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发现V星那小5脚,还有小6脚芝麻管特别爱坏。

网友:
这主板问题多,我上个月修了5块,每块主板问题都不一样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网卡坏不一定要发烫

网友:
不过还是加分 鼓励发帖

网友:
一箱子那么多,不会全部都是网卡吧,其他的呢

网友:
看了有点吃力,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
好好学习,重操旧业

网友:
V星的板小8小通病有点多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板子电池没电也会不上电的

网友:
要维修招鲟为

网友:
楼主文采好耶

网友:
楼主您说的五毛六毛是什么,芯片的脚数吗

网友:
看得头大,不知道楼主说得什么~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cpu供电不稳定,用风枪吹的时候  就有供电出来 能亮记 放一晚上,第二天就不行了,板子已经放了个把月了 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那个应该是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3VSB待机电压。

大神,能解释解释这个拓展芯片干嘛用的吗

网友:
一大箱那里搞来的,我这里修H61修到吐了。真想换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