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能亮屏有时不行

楼主(2016-04-24):
手上有三块昂达主板,和一块V星主板。都同一个故障,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有时跑吗正常显示,长时间用也不黑屏。有时候不跑码,但是只是多按几次复位和拔插电源,又跑码,或者coms放电、重新拆装又正常。每次修好,客户拿回去,就打电话来说不行喔,开不了机。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可能有虚焊  不开机的时候加焊IO    预热南桥 看看是 哪块的问题

网友:
不亮时量一下,对比一下看

网友B:
CPU   内存   你有没有检查  或许他们虚焊了,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虚焊  不开机的时候加焊IO    预热南桥 看看是 哪块的问题

什么都不检测就加焊  是不是太盲目了

网友C:
不跑马的时候  你查查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   内存   你有没有检查  或许他们虚焊了,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稳定...........

各电压正常并稳定,时钟也有电压、复位(只能说复位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电压正常并稳定,时钟也有电压、复位(只能说复位灯正常)

看看 IO的PEW# 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E:
看一下主板的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F:
是什么板?AMD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板?AMD芯片的?

是am2的,都是am2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主板的电容,是不是坏了!!

表面看不出来坏的现象,也换了好多个,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马的时候  你查查条件

我自己做了一条线从cpu的复位脚引出来,结果是0V变到1.8v。跑不跑码都是0v变到1.8v。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am2的,都是am2r的

AMD的估计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am2的,都是am2r的

请问,没有bga返修台,怎样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