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电风扇电机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6-04-24):
夏天就要到了,电风扇也快要登场了,被主人冷落了一年的它,是不是还一如往初呢?下面,来检测一下:电风扇时下价格便宜,内部元件亦是能省则省,市电基本上是通过定时器和档位开关直接和电机相连。用万用表欧姆档,用2只表笔分别和电源插头2脚相接,然后,依次按下风扇的1,2,3,档按键,观察读数,一般如果有几百到1000多欧姆的读数,就表示该绕组是好的,如果3个档位均显示无穷大,则可能风扇内部还有相关电路,需要拆机壳进一步检测。因为3个绕组同时坏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不行的。

网友:
一般风扇电机都带有热保险在电机里面  热保险坏一般都是电机缺油了  转不起来 热保险就坏了
现在好点的风扇电机都是前后轴承的  比前后轴套的好的多 寿命长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测这几个档,启动绕组坏了必须拆开才量得到

网友:
如果真要测量,还是要拆开直接量绕组,,,,,

网友:
这叫快吗,而且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