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认硬盘光驱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6-04-24):
联想E40 AMD芯片组独显的,使用U盘可以进PE系统,不识别硬盘和光驱,BIOS里也看不到硬盘。BIOS刷了,网卡声卡读卡器都拆掉了也一样,E40还真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A:
硬盘 光驱供电有没  数据正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开启的UEFI模式了?

网友:
硬盘接口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 光驱供电有没  数据正不正常

供电正常,数据接口正常

网友:
查查硬盘供电,也许是少供电

网友:
也许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看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正常不? 要不就换南桥

网友:
更换南桥故障排除,此机之前被雷劈的

网友:
无非就那几个问题  要不桥  要不BIOS   要不你查下接口供电   和数据线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