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一体机b300 卡LOGO

楼主(2016-04-24):
联想一体机b300 卡LOGO

网友:
外设  拔完了试试

网友:
先排除外设等 逐一排查            若是客户 建议送修

网友(2016-06-11):
手上有块还没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我有碰到这样的

网友(2016-07-23):
我有一台不亮机

网友:
刚碰到一台 准备拆机

网友(2016-09-29):
amd的就加焊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6-11-01):
INTEL的加焊不行 就换掉

网友(2016-12-09):
换南桥试试

网友(2018-07-09):
我的是过1个小时屏幕正常亮机..................

网友(2020-07-20):
我手头也哟片卡LEOVO

网友A:
卡LOGO换南桥,换CPU 所有外接都拔了
也一样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A:
卡LOGO换南桥,换CPU 所有外接都拔了
也一样

直接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