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P43I 维修

楼主(2016-04-24):
接客户一台台式机 ,不开机 .拆出来主板维修.版号:V星 P43I

用假负载 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333C

接着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5脚 vcc  为5v正常, 34脚puvcc为12v正常 41和42脚 12v正常
35脚en为3.3v正常

看到CPU使用服务器CPU改的,我代换还是一样.
vid也正常.还是从料板找个芯片还一下吧.换完之后成功亮机.

网友:
楼主台机主板修的这么细,不错

网友:
      原型号带换的吗

网友A:
楼主这个故障应该是不跑马。

网友:
楼主的主板芯片备件还挺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故障应该是不跑马。

这个我没上诊断卡

网友:
还好没CPU座子出问题

网友:
还好你的假负载支持这个板,不然又可能被误杀了

网友B:
G31开始的板很多用假负载是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开始的板很多用假负载是不出CPU电压的

这个上CPU测也没有

网友:
修的这么细,不错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板到我怕手,估计够我啃的了

网友:
条件正常果断换芯片

网友:
V星要是没图纸,连元件号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