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开机暗屏,可以看到图像,已修复

楼主(2016-04-24):
已经修好了,是屏里面的屏线接口烧糊了,处理了一下就好了。修好后测了一下,背光的供电是46V

型号:A1398

故障:暗屏
过程:接到一台苹果A1398笔记本,开机可以听见咚的一声,然后屏幕显示出苹果LOGO。但是暗屏,一点背光也没有。机器在别的地方修过,客户说是进水,但是看了一圈没发现哪里有进水的痕迹。倒是可以看到升压芯片处有动过的痕迹。其中一个保险F7700不通,以为是上家做的故障,可是换了保险还是不行,又把2个升压芯片更换,还是不行,苹果修的少,电路看不懂,求大神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块电路呢?应该测量那些信号呢? J45-DVT-MLB(820-3662

网友:
屏幕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A:
D7701你不已经标出来54V了吗 升压电压不是有了吗

网友:
电压升到54V了?看看屏,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7701你不已经标出来54V了吗 升压电压不是有了吗

是的 以为54V是不正常的 是屏里面的屏线接口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以为54V是不正常的 是屏里面的屏线接口坏了

屏里面的接口坏了??   在里面还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里面的接口坏了??   在里面还能坏???

是的 客户说进水没说进到哪,拆开屏里面的屏线接口一看已经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客户说进水没说进到哪,拆开屏里面的屏线接口一看已经烧糊了

哦 进水烧的啊

网友:
啊哦,一般都是进水才会损坏的

网友C:
屏里面进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里面进水了吗?

是的 已经烧糊了 改下线就好了

网友D:
都54V了 升压起来了  不会是主板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E:
背光有46V吗,确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有46V吗,确定么

是的 是46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54V了 升压起来了  不会是主板这边的问题了

EN  修的少 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N  修的少 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你显示器修的多 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显示器修的多 就不会这样了

很少修液晶 只会换电容 哈哈

网友F:
苹果把背光升压电路移到主板上了。和普通笔记本的升压电路在屏上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把背光升压电路移到主板上了。和普通笔记本的升压电路在屏上还是有区别的。

是的 以后记住要是有54V就排除主板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   生涯 电压 为O  求打神 帮忙

网友:
楼主  如果 升压没有 45V  那怎么弄

网友:
屏线接口烧坏  大部分都是因为进水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