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

楼主(2016-04-24):
大神们,小弟问个问题。ASUS P5KPL无复位不跑马。点开机针能亮,就是无复位。后来小弟加焊南桥。发现就只能触发了。就是风扇转了1S就不转了。再去触开机针就触也不触发了,除非插拔220V,才能又像上面说的一样触发一下。哎~大神指点一下吧。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南桥加焊坏了吧

网友:
开复位又怎么能亮机?你是怎么理解有复位和无复位的?

网友:
无复位还能亮机,这思路有点不符合逻辑。

网友:
错了,应该是能通电。不好意思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应该说能上电,错了纠正一下。南桥搞好了又和以前一样只能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