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单CPU桥上硬盘后进WIN8 LOG系统画面时掉电

楼主(2016-04-24):
五代单CPU桥上硬盘后进WIN8 LOG系统画面时掉电
上周客户送来上面的
超级本机器,故障为进系统内无音频。自已一测试为进WIN8 LOG系统画面时掉电。打主板上各电压和波为好的。查3.3VAL,5VAL线性和南桥待机电压为好的,换了TPS51285芯片仍一样故障,更换了五代单CPU桥也一样,换了BIOS资料也一样,哪大神帮分析一下啊。查3.3VAL,5VAL线性上的二个大的固态滤波电容换了还时一样。主板折下,不上SATA硬盘时主板点亮放几个小时都 没问题,只要装硬盘进系统就会掉电,硬盘系统是好的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为一体u你也舍得换啊,这成本

网友:
硬盘在同弄号板子上可以WIN8的系统啊。实地学员亲们。

网友:
先把板子修好才能弄回成本。

网友:
今天木有大神在网帮分析分析。

网友:
硬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硬盘供电为5V,是好的,波形也为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个系统看看,再搞硬件

网友:
五代的机器,早两天有台,我给放弃了,没得搞,换U,不如换板,直接放弃,,

网友:
小白只能帮顶,坐等结果,学习中

网友:
俺已换了新单cpu桥,不敢放弃。啊

网友:
还不见过五代,上个相片看看

网友:
换主板了,这样的机器都放弃了

网友:
班主们帮助分析什么电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觉得先单用电池看看看是否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这笔记本发展的架势越来越集成了维修人感觉要走向灭亡了

网友:
会不会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先把5V转换管换掉再说吧

网友:
SATA偏置电阻有没有问题,查过了没,进系统无音频不知道音频部分处理了没

网友:
cpu 问题    虚焊了

网友:
刚才把ec芯片换了,故障没修好。

网友:
刚才换了ec芯片故障还是未好。

网友:
正在按楼主们方法,再查5v供电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类机器,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到官网看下这款机有类似掉电的确BIOS补丁没,有BIOS升级包见意升级试试。

网友:
试过装个WIN10 试没?像这种现象,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本本板子进系统掉电,与硬盘系统无关,童鞋们有在网的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