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24):
谁有
啊 测的cpu复位时钟pg供电都有就是不跑码求助
cpu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819-1-1.html
这里有点位图,
楼主你既然CPU复位都有了可以刷个BIOS试下。在不行就查CPU的补偿电压等条件

网友:
BIOS刷的官方的

网友:
BIOS刷的官方的 点位图我有版本不对

网友:
CS闪几下就没了

网友:
CS片选闪几下就没了

网友:
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CPU复位时钟PG都有了,先刷个BIOS,GA的板子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95836的问题 ,买了5个只有两个是好的 现在的芯片真是哎 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