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7 TE 求助

楼主(2016-04-24):
今天修到一块G31-M7 TE的板子,插上电源数码卡就亮灯了,风扇接口上面有3.5v的电压,(待机状态下,没有触发上电之前)量测到是+5v漏电。以前这板子都是12V漏电,这个问题我还没修到过,请问有哪个高手遇到过吗?(板子上面的所有
二极管
我已经换过了)
求助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kw=G31-M7
给你看下这里面下载图纸。
然后看下是不是电压直接出来了。是因为转换有问题还是

网友:
你这个板子是精英的吗?精英的板子一般有双路供电,应该是那里串电压了,找图纸查一下